包含下位机和上位机 终于搞定了STM32F2xx 的HID通讯

楼主(2019-01-30):
如题:几经折腾终于搞定了STM32F2xx和上位机的HID 64字节通讯。
在此非常感谢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5&highlight=HID
楼主的C#代码。在此基础上自己做了一些界面改进。
下图是 上位机搜索到的 HID设备

下图是 通讯

附件是 上位机 C#源代码

附件是下位机STM32F205的 MDK源码

网友A:
正在练习C#,正好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在练习C#,正好看看。

我正好,想过年的时候也学习一下c#,不知道楼上有好的视频,电子书之类的推荐吗?

网友:
下位机的有吗

楼主:
要整理一下才行,有公司的代码,目前不方便共享。

网友:
原来C#也很厉害的

楼主:
下位机整理好了,用的是 USB_FS 常规 引脚。

网友B:
这个需要些pc端的驱动吗?linux下可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需要些pc端的驱动吗?linux下可用不?

HID 是标准驱动,WIN自带的。不需要什么驱动。

楼主:
USB_HID_CORE.C 文件中的
uint8_t  USBD_HID_DataOut (void  *pdev, uint8_t epnum)
{
    uint16_t USB_Rx_Cnt;
        if ( epnum != (HID_OUT_EP & 0x0F) )
    return USBD_FAIL;

  /* Get the received data buffer and update the counter */
    USB_Rx_Cnt = ((USB_OTG_CORE_HANDLE*)pdev)->dev.out_ep[epnum].xfer_count;

  /* Prepare Out endpoint to receive next packet */
    DCD_EP_PrepareRx(pdev, HID_OUT_EP, (uint8_t*)(USB_Rx_Buffer),HID_OUT_PACKET);

  return USBD_OK;
}
这个函数就是数据接收处理函数。可以根据自定需求定义消息

网友:
STM32F2xx 的HID通讯

网友:
带USB的mcu或者任何mcu加片usb芯片都可以做HID嚒?

网友:
厉害,上下位机都有哦,感谢分享

网友:
留个爪印,hid通讯

网友C:
HID太慢了,已经OUT了,用Bulk免驱动设备吧

简单几步,让自定义USB设备也能免驱动运行

网友:
好样的,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什么是 HID 通讯?

网友:
感谢分享,有空试试看。

网友(2019-03-16):
USB硬件接线有什么特殊的吗?需要一个脚控制上下拉的吗。

网友:
好东东 谢谢分享HID

网友:
引用 网友C:
HID太慢了,已经OUT了,用Bulk免驱动设备吧

简单几步,让自定义USB设备也能免驱动运行 ...

有没有参考的

网友D:
HID  和虚拟串口   哪个好用

网友E:
楼主,  这个可以作为游戏手柄来用吧 ?

网友:
分享使人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  这个可以作为游戏手柄来用吧 ?

游戏手柄具体协议不知道,应该要改一些描述符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HID  和虚拟串口   哪个好用

串口方便,电脑端公共资源多。HID要自己写软件,或者模仿别人的描述符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串口方便,电脑端公共资源多。HID要自己写软件,或者模仿别人的描述符

串口要选串口号,麻烦

网友:
免驱动BULK设备的示例在这里
完整的USB协议栈代码在 code.tusb.org

关于免驱动bulk设备的工作原理可以阅读 WCID说明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串口要选串口号,麻烦

如果对速度要求高,不想选端口号,还可以用免驱动的WinUSB设备,不过只能在Win10上即插即用,之前的系统还是需要一个inf文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对速度要求高,不想选端口号,还可以用免驱动的WinUSB设备,不过只能在Win10上即插即用,之前的系统 ...

谢谢,顺便问下  ,这种能够cubemx配置生成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顺便问下  ,这种能够cubemx配置生成么?

估计不能,CubeMX只能生成几种特定的设备类型,如果要弄他没有的,得改一些代码

网友:
感谢分享! 我也研究一下

网友:
有空试试看

网友:
上位机可以用,下位机cube生成,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