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最快启动需要多长时间?

楼主(2019-01-30):
手上有个摄像头相关的板子,我看核心CPU是君正的JZ4775,外扩的有FLASH和DDR3,这配置是可以跑Linux或者安卓的吧,但是板子上电5秒钟就可以工作了,Linux能启动这么快吗?记得以前我买的开发板启动时间很长啊。

网友:
3S内启动也不是没可能。

网友:
两秒钟进入shell也属于正常吧

网友:
依闲杂高速固态的特性,直接从硬盘启动也没有啥问题吧,速度那么快,几十兆文件一秒内传过去,不就直接启动了

网友:
这个经过配置启动项后可以很快,你要是全部驱动都加上,你要用的还在最后弄,估计感觉就慢了

网友A:
9260,主频200M,启动都能做到几秒钟。这就是linux的魅力

网友B:
扫码模块大多用的这个芯片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几年前买的开发板,记得启动时加载这个那个的,好长时间,没想到可以做到这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扫码模块大多用的这个芯片

阁下了解的多不?最近公司想搞这方面的,有没有资料推荐先看下,或者有没有开发平台,后期可以有偿或者外包。

网友:
引用 楼主:
阁下了解的多不?最近公司想搞这方面的,有没有资料推荐先看下,或者有没有开发平台,后期可以有偿或者外 ...

我们是用扫码头的  拆开看过

网友:
这就是开发板和产品的区别。开发板的uboot启动后,有些为了方便你输入命令,还会等待几秒钟的控制台输入呢。然后一大堆驱动编译到内核的依次加载。自然就慢了。
所以到产品,是需要做裁剪、优化的。

网友:
开下仪表的吧,两秒左右就可以。

网友:
以前学2440时,linux启动都在几十秒,尤其建文件系统耗时过长,换wince也要在10秒左右,所以一直崇尚裸奔,秒进系统

网友:
之前用君正的X1500,3S左右可以启动完毕工作了。

网友:
TI AM3352   3.5秒进SHELL  (这时候所有的驱动已经加载完毕)

但是如果按照进QT写的应用程序计算要12秒;

网友C:
引用 楼主:
阁下了解的多不?最近公司想搞这方面的,有没有资料推荐先看下,或者有没有开发平台,后期可以有偿或者外 ...

你要用在什么用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用在什么用途的?

人脸识别,门禁级别就行,不需要多精密安全的

网友D:
多年前在 BF-531 上跑 Linux,从上电到完全开启完需 31 秒,后来日本客户极度的不满意,我们团队想尽了方法搞了大半年后才在不更动硬件下以 4.5 秒达成,那日本客户也很免强的才接受了。

网友:
1S内启动Linux的Appnote

网友:
启动快慢,要看的你的文件系统,是ramfs还是yaffs2之类的,还有要看你挂在的文件系统的大小,挂载的越大,启动越慢,还要看你启动的时候终端打印的东西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9260,主频200M,启动都能做到几秒钟。这就是linux的魅力

几秒钟启动?有啥魅力可言?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多年前在 BF-531 上跑 Linux,从上电到完全开启完需 31 秒,后来日本客户极度的不满意,我们团队想尽了方法 ...

兄弟,检查一下MENUCONFIG。不知道你们加了多少的内核无关项,一般情况下BF531 用NAND大概在3秒左右进入SHELL

网友:
引用 网友F:
卧槽,,,好人一生平安呀~~~~

好吧,明白了,原来是这样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A:
9260,主频200M,启动都能做到几秒钟。这就是linux的魅力

你头像是Windows。哈哈唉。

网友:
肯下功夫。是可以的。思路是把linux的各种无关功能禁用。各种探测直接写死。 这样一来,这个kernel 变成这个板子定制的了。

网友:
不知道linux有没有类似windows休眠唤醒那样直接从文件镜像恢复到内存的功能?
这样开机只要做最低限度的检查,有文件系统之后就可以秒开了

网友:
不开桌面,没有多于的驱动,在 TF 卡或 SD 卡上启动也就 2 秒内的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F:
卧槽,,,好人一生平安呀~~~~

谢谢,真是服了您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兄弟,检查一下MENUCONFIG。不知道你们加了多少的内核无关项,一般情况下BF531 用NAND大概在3秒左右进入S ...

当时这个设备没我的事啊!我仅只是提供了些建议,与邻桌同事大家一起讨论而已!
而那时除了 Linux 要跑起,网路也要挂上,整机含 GUI 等及各种外设,系统自校都要完成,不是光只是跑到 Shell 而已。
反正最后终还是有人将其给搞定了,这事儿记得至少也是三四年前的事了。
而现在也没事了,不再捣鼓这类机种了,因我们也已早放弃 BF-531 这颗 DSP 了!

网友:
同一条件下的比较才有意义,主频,文件系统,驱动,都影响启动时间

网友:
把内核不用的模块删掉启动就快了

网友:
3秒内启动很正常

网友G:
stm32上我记得可能不到一秒?

网友:
mcu 的OS ,在秒级很正常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stm32上我记得可能不到一秒?

单片机不跑系统,理论上上电几个指令周期就跳到main循环了里就开始工作了,也就是us级别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人脸识别,门禁级别就行,不需要多精密安全的

http://www.ingenic.com.cn/?contact/tp/248.html
他们公司主页上留的电话  应该可以打进去吧,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片机不跑系统,理论上上电几个指令周期就跳到main循环了里就开始工作了,也就是us级别的。 ...

。。。要初始化外设吧没显示没输出怎么证明启动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单片机不跑系统,理论上上电几个指令周期就跳到main循环了里就开始工作了,也就是us级别的。 ...

不是,就是tm32f4 stm32f7跑linux呢,0.6秒启动完,很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是,就是tm32f4 stm32f7跑linux呢,0.6秒启动完,很快的

你说的可能是以前的那种uc/linux吧?这俩芯片都没MMU的,跑不了真正的linux。听说现在linux有支持不带mmu的芯片的版本了,但是不知道这系统实用性怎么样。

网友H:
我最佩服的是单反相机的系统,0.x秒启动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最佩服的是单反相机的系统,0.x秒启动时间。

休眠起来快,冷起还是要点时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最佩服的是单反相机的系统,0.x秒启动时间。

单反相机应该不用跑操作系统吧,无法是一个显示和图像处理存储,功能很单一。

网友:
据说F1c100s这类比较弱的ARM9都能在1.5s启动到shell,不过基本上都裁剪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