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5500 如何通过网页下载文件

楼主(2019-01-30):
各位大神!
       小弟想通过网页登录的方式,将单片机产生的一些文件下载到电脑里面,请问如何实现?

网友:
请问这个项目的预算是多少?

网友:
这个应该不难

网友:
请问这个项目的预算是多少? 可以私信

网友:
这个标题危险了,是求助还是分享要写清楚

如果已经实现了http服务,下载二进制文件应该好实现啊

网友:
这个不难。
单片机实现一丢丢 webserver 的功能。

网友:
能实现类似的响应就行了:
192.168.0.43/abc.bin
电脑端在浏览器输入上面的地址就行了。

网友:
"W5500 通过网页下载文件" 就这个作为标题貌似会有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