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电池放电电量测试的文章,大家看看怎么样

楼主(2019-01-30):
链接是张大妈上的一篇 干电池电量放电测试的文章,大家看看怎么样 https://post.smzdm.com/p/a5k67e2x/?send_by=7109733944

网友A:
干电池的容量与放电电流关系很大,这篇文章只测试了300mA放电时的情况,如果以小电流放电,测试结果可能差距没那么大了。好的电池就是在大电流放电时性能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电池的容量与放电电流关系很大,这篇文章只测试了300mA放电时的情况,如果以小电流放电,测试结果可能差 ...

他的文章里面,第一个设备 TEC-06 电池容量测量仪 ,我查了一下是可以设置放电电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