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路径设计,求判断是否合理

楼主(2019-01-30):
Vbat是电池电压,Vcharge是充电器电压,Vsy是系统电压,尖冲什么的还没有添加器件去消除,问一下大家这个电路是否合适
p2接地,Vcharge接入,q1关断,q2打开,系统由Vcharge供电,充电通过D?充电
p2接地,Vcharge断开,q1打开,q2关闭,系统由Vbat供电。
p2悬空,Vcharge接入,q1关断,q2关闭,系统不工作,充电通过D?充电
p2悬空,Vcharge断开,q1关断,q2关闭,系统不工作。

二极管的选型暂时未定,D2考虑换,具体电路未成形,问问各位可行否

网友A:
VBAT多少? 环境温度多少? 恐怕Q1不一定能断开,仔细看看SS54资料吧,按照我问的问题对照一下反向电流。

网友B:
V_BAT与V_CHARGE的电压分别是多少?
Q1/Q2可以用双MOS管组成的理想二极管电路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A:
VBAT多少? 环境温度多少? 恐怕Q1不一定能断开,仔细看看SS54资料吧,按照我问的问题对照一下反向电流。  ...

Vbat的电压是24V(可能会大一点不会高于26V),Vcharge的电压为29.4V

楼主:
引用 网友A:
VBAT多少? 环境温度多少? 恐怕Q1不一定能断开,仔细看看SS54资料吧,按照我问的问题对照一下反向电流。  ...

您过两天帮我看看这几天回家,到家了我给你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V_BAT与V_CHARGE的电压分别是多少?
Q1/Q2可以用双MOS管组成的理想二极管电路代替!

Vbat的电压是24V(可能会大一点不会高于26V),Vcharge的电压为29.4V

网友:
引用 楼主:
Vbat的电压是24V(可能会大一点不会高于26V),Vcharge的电压为29.4V

电路图画的太乱了!
充电肯定不能直接通过D?直接冲!
另外Q1的体二极管也可能导通,Q1也有可能关不断!
到论坛搜一下“双电源切换”有更成熟更简洁的方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