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研究一下,这个使用boost的打印机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2019-01-30):
这台乐高boost打印机,使用17101套件可以拼出来?  软件怎么实现?

能做到这个太棒了!

视频

http://m.iqiyi.com/w_19rvqolnb9. ... ocial_platform=link

网友A:
一个这个套件居然能够做出这个效果,,感觉程序应该也不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这个套件居然能够做出这个效果,,感觉程序应该也不简单了。

软件怎么实现才是重点。

网友:
虽然没玩过boost这玩意,但是我之前用废旧光驱的滑台做过一个类似的,用的台式机运行的march3驱动的,就跟咱的雕刻机一样,跑G代码。
然而视频中这个,我猜,应该是用代码简单控制电机正反转,代码写死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软件怎么实现才是重点。

注意看截图中那个大写字母“B”,笔法有点类似雕刻机“插补”的意思吧?
但是视频中的运动控制应该不带插补控制,不然“B”不会写的这么low,所以我猜,应该就是简单控制电机正反转的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看截图中那个大写字母“B”,笔法有点类似雕刻机“插补”的意思吧?
但是视频中的运动控制应该不带 ...

对,看样子只是人工的编排了电机正反转。

看来软件问题我们解决了 :)

现在就看硬件怎么实现。谁能找到组装图?

走纸的功能也挺神奇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看样子只是人工的编排了电机正反转。

看来软件问题我们解决了 :)

刚才我搜索了一下boost电机的相关资料,他们资料里说该电机驱动是双向功率可调,但是我还不确定是不是带编码器的闭环控制,也就是说,boost集成的到底是直流减速电机还是步进电机?
莫大的到货后,帮忙确认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看样子只是人工的编排了电机正反转。

看来软件问题我们解决了 :)

我简单接触过乐高的EV3,本来觉得小孩子玩具很简单,但是用一对塑料零件自己搭建一个小车还把我难住了。
莫大的到货后,体验一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才我搜索了一下boost电机的相关资料,他们资料里说该电机驱动是双向功率可调,但是我还不确定是不是带 ...

我估计只是普通玩具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简单接触过乐高的EV3,本来觉得小孩子玩具很简单,但是用一对塑料零件自己搭建一个小车还把我难住了。{ ...

我给小买过几千元的正版乐高玩具。还有无数的免费国内山寨品(姑姑开玩具店,免费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刚才我搜索了一下boost电机的相关资料,他们资料里说该电机驱动是双向功率可调,但是我还不确定是不是带 ...

减速还是步进就不知道了, 没拆过, 闭环就肯定是的, 软件上可以控制转动角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减速还是步进就不知道了, 没拆过, 闭环就肯定是的, 软件上可以控制转动角度的 ...

能控制转动角,看起来是步进电机。

我认为不是闭环的。所以精度不高。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控制转动角,看起来是步进电机。

我认为不是闭环的。所以精度不高。 ...

看上图, 电机里面应该有电位器; 我Boost研究得不够细, 但是 EV3的电机可以当做旋钮开关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上图, 电机里面应该有电位器; 我Boost研究得不够细, 但是 EV3的电机可以当做旋钮开关用的; ...

ev3的价格高,可能会高级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减速还是步进就不知道了, 没拆过, 闭环就肯定是的, 软件上可以控制转动角度的 ...

不需要闭环,我们用热敏打印机打印,为了保密性,走纸也是随机伸伸缩缩的,只要调好回差补偿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控制转动角,看起来是步进电机。

我认为不是闭环的。所以精度不高。 ...

是步进电机,制作那个打印机,已经足够足够的了!

网友D:
玩点是什么,,,,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玩点是什么,,,,不明白

给小朋友玩的

网友:
一般复杂的,可以用蓝牙实时控,说是说控制器里不放程序,用电脑解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这个套件居然能够做出这个效果,,感觉程序应该也不简单了。

真乃是: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上图, 电机里面应该有电位器; 我Boost研究得不够细, 但是 EV3的电机可以当做旋钮开关用的; ...

你这是ev3的界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这是ev3的界面?

Boost的自由模式的界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Boost的自由模式的界面啊

上面的条件判断模块等,哪里找到使用说明和范例?

网友C:
我没有Boost的教程; 不过 判断模块的使用范例, 可以参考wedo2.0的使用方法,  wedo2.0和Boost的设计思路是一样的!
可以看下面的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s0tSuAP_FmdPuWu6yg1_xw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没有Boost的教程; 不过 判断模块的使用范例, 可以参考wedo2.0的使用方法,  wedo2.0和Boost的设计思路是一 ...

好,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没有Boost的教程; 不过 判断模块的使用范例, 可以参考wedo2.0的使用方法,  wedo2.0和Boost的设计思路是一 ...

右下角的logo将重要文字也挡住了。这样的东西没有兴趣了。

谁有boost的文档? 英文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