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op4412—ov5640无法输出mjpeg数据

楼主(2019-01-30):
ov5640输出yuv数据是正常的,格式设定后,sizeimage的值和每行的大小byteperline是有的。但是设定到mjpeg后,这个输出就不正常了,sizeimage和byteperline都是0,运行的时候在读数据就会错误退出

楼主:
这是修改设定输出格式的代码

楼主:
app里没用写,但是打印信息不知道从哪里冒出这句话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app里没用写,但是打印信息不知道从哪里冒出这句话来

linux的相当好调了。我这边折腾android内核,同事一天要编译几十个内核模块版本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