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懂电机的坛友,400W左右的单相电机,线圈电阻大概多少?

楼主(2019-01-30):
水泵是附近五金店买的,400瓦,500多块钱,1年半了,偶尔水压不够抽水用的。

今天突然罢工了,检查了下,是线圈漏电导致漏电开关跳闸。
主线圈电阻是10欧姆,启动线圈电阻是22欧姆,线圈对电机外壳4K欧姆(漏电原因)。

请问下了解电机的坛友,线圈阻值是否在合理范围内呢?网上找不到参考信息,自己也不了解。

我是这么想的:如果线圈电阻还是合理的,那估计某个部分绝缘问题,还能想办法拆开处理下。
                     如果线圈电阻都不正常了,那估计拆也是没什么必要了。

网友A:
绝缘最好用摇表看是否正常,水泵用摇表指针在0.5以上就没问题,万用表测阻值不准

网友A:
插电听有没有声音,有的话换个电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绝缘最好用摇表看是否正常,水泵用摇表指针在0.5以上就没问题,万用表测阻值不准 ...

我现在量到已经是4K欧了,那肯定绝缘有问题了

网友B:
阻值正常的,估计水封坏了。拆了,把绕组烤干,换一个水封,再做好引线和泵体的密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电听有没有声音,有的话换个电容试试

插电水泵没动静,电容是正常的,标识15UF,实测13UF

网友C:
检查是否受潮,
没摇表的话,拆开用100-200w灯泡烤几个小时试试!

网友:
绝缘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绝缘最好用摇表看是否正常,水泵用摇表指针在0.5以上就没问题,万用表测阻值不准 ...

测不准是因为阻值太大
但是k级别的是明显不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阻值正常的,估计水封坏了。拆了,把绕组烤干,换一个水封,再做好引线和泵体的密封 ...

明天试下好不好拆,水泵这东西拆卸需要工具还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是否受潮,
没摇表的话,拆开用100-200w灯泡烤几个小时试试!

水电阻一般都是M以上吧,现在只有几K,应该是线圈有地方绝缘脱落了,这就挺难找了。

楼主:
想找出线圈那里绝缘出问题,还是挺有难度的,那么多匝在定子上绕老绕去

网友:
拆开烘干,浸漆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水电阻一般都是M以上吧,现在只有几K,应该是线圈有地方绝缘脱落了,这就挺难找了。 ...

判断电机好坏,万用表的作用是测个通断,判断线序。
绝缘电阻是用摇表检查。500V和9V测出来的差别可大了!
绝缘问题多数是受潮引起,烘干即可!
也只有受潮绝缘下降可以处理一下,其他超温引起的绝缘损坏只有重绕线圈。

网友A:
插电没声音,测量阻值正常,估计电源线断了,测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判断电机好坏,万用表的作用是测个通断,判断线序。
绝缘电阻是用摇表检查。500V和9V测出来的差别可大了 ...

待会拆开看看。
不过用兆欧表测的值肯定比万用表的小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电没声音,测量阻值正常,估计电源线断了,测一下试试

昨晚试过,线圈2个触点拆掉,不会跳闸。
用线圈任意一头碰火线的触点,立刻跳闸,可以确定是线圈漏电了

楼主:
刚才绕过漏电开关,水泵能启动,但是电流不正常了,足足大了一倍,水泵的声音也不正常,有颤抖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晚试过,线圈2个触点拆掉,不会跳闸。
用线圈任意一头碰火线的触点,立刻跳闸,可以确定是线圈漏电了 ...

我有次空调漏光了,压机空转半个小时,结果把线圈烧坏了,外壳麻,电阻变小,发热变大。只能换机了。索性换成一体机,夏天用用得了。

楼主:
拆开了,发现线圈没有断,但是很多地方绝缘层已经脱落了。万用表通断档一碰都是滴滴响

网友D:
又是铝线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又是铝线电机?

估计是铜的,没仔细看。
不过定子想拆得有拉马,自己没工具,只好花了580块重新买了个400W的水泵。

网友:
估计是没启动,然后也没关电源,造成线圈过热烧绝缘层了,要么自己缠线,要么扔..........

网友C:
引用 楼主:
拆开了,发现线圈没有断,但是很多地方绝缘层已经脱落了。万用表通断档一碰都是滴滴响

看上部线圈颜色,是过载超温烧电机了!楼主的缺水保护没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上部线圈颜色,是过载超温烧电机了!楼主的缺水保护没起作用?  ...

这几天没断水,我前面提到,这水泵本来400瓦的,异常后变成了2倍,应该线圈有绝缘层脱落地方刚好碰一起了

网友E:
明显已经烧了,只有换新吧,维修费用比买新的还高,不合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明显已经烧了,只有换新吧,维修费用比买新的还高,不合算

买了个新的,580块。
修的话买个拉马+定子,估计200以内吧,不过淘宝上合适的定子很难找而已。
年后有空就修好备用,经常停水,万一新抽水机有故障,还能拿出来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