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带锂电池类产品如何空运发物流。

楼主(2019-01-31):
放假前,请教一个问题,就是带可充电锂电池产品,如何解决成品一起发空运物流?
之前听说和看到的信息,是锂电池不能带上飞机。以前有一同事说锂电池充电器需要被单独托运,或者被储存在机场,等回来再取走。不知道现在是什么规定。
像手机和笔记本电脑,照相机这些好像是被允许带上飞机的。它们也是带锂电池,那这些是符合什么条件吗?

网友:
可以自己携带,但是快递连2032都不让发。

网友A:
设备上的电池肯定都是合格的,要是自己弄一大把电池谁敢让你带上飞机,害人害己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设备上的电池肯定都是合格的,要是自己弄一大把电池谁敢让你带上飞机,害人害己啊 ...

你可以试试。没快递敢给你走航空的。查到了快递小哥要扣一大笔钱。有的机场安检特别严,我们2032都上不去。

网友: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还准备研发一种运输途中使用的设备  可能要涵盖航空运输  这个供电如何解决?

网友:
UN38.3

网友C:
电池和设备分开,设备托运。电池随身带但是不能太多。我们出去电动工具都是这个操作。国际航班都可以。

网友D:
扣掉电池,让客户自己配

网友:
哈哈,我买的蓄电池,都是航空快递进来的

网友E:
看容量,120Wh以上的不让带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和设备分开,设备托运。电池随身带但是不能太多。我们出去电动工具都是这个操作。国际航班都可以。 ...

用大电容解决

网友:
电池跟机器是一体的一般可以带(电脑电池,手机电池,相机电池),电池单独的肯定是不可以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备上的电池肯定都是合格的,要是自己弄一大把电池谁敢让你带上飞机,害人害己啊 ...

物流因为时效性,以前都是发空运。遇到有电池的产品都是没有配套的。
现在就是我们的产品如果是想配套电池的,那么需要什么认证的电池才能这样子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试试。没快递敢给你走航空的。查到了快递小哥要扣一大笔钱。有的机场安检特别严,我们2032都上不去 ...

我们也会严格按照规定来的。就是想目前就有一些佩带电池的产品能上飞机(或者空运物流),那么这些电池是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在哪些途径可以找到。
这两天找了一家,但是他们的电池是一次性的。并不合适。

楼主:
谢谢,第一次看到,这个UN38.3是一个可充电型锂电池操作规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扣掉电池,让客户自己配

以前就是这样的操作。接下来想突破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容量,120Wh以上的不让带

我们后续用的电池容量基本不会超出这个范围的。都是微小型的设备。

网友:
每个月都买带大小电池的垃圾商品一堆,但也只能走空运,其他想走海运的还没得选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