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总结一下适合不同年龄阶段,给小孩培训的乐高智能玩具

楼主(2019-01-31):
2到5岁:  10874 套件

有五个模块做简单编程控制, 属于编程启蒙。 可配合手机 APP玩的一些互动游戏。

楼主:
7-12岁: 17101套件

使用LEGO BOOST 软件编程,带5种造型(可以选购其它造型)。它属于动作编程。

楼主:
10岁以上: 31313套件。

MINDSTROMS (EV3)编程。这属于真正意义上放逻辑编程。可以实现更加复杂和自由的功能。

楼主:
其它欢迎补充。

楼主(2019-03-20):
准备购买31313了。

网友A:
头脑风暴好像还有一个 Educational edition,软件也是 Edu的.多了一些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头脑风暴好像还有一个 Educational edition,软件也是 Edu的.多了一些传感器

乐高编号是多少?

网友:
还有wedo2.0

网友B:
买了高配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了高配版的

boost或ev3的高配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头脑风暴好像还有一个 Educational edition,软件也是 Edu的.多了一些传感器

找到了。

乐高 头脑风暴 EV3/教育 45544 EV3机器人

看下表。

教育版积木数目少了,没有红外感应器和红外遥控器。

但多了超声波、陀螺仪、锂电池。也多了一个触碰传感器。

楼主:
红外遥控器是215元,红外遥控器也是215元。

合计430元。

楼主:
触碰传感器 17元
锂电池258元
超声波传感器153元
陀螺仪72元

合计  500元。

如果不要锂电池,合计242元

楼主:
我认为锂电池可以不要的。

这样,买家用版31313,加242元,就含有教育版的所有传感器。

而且积木的数目也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认为锂电池可以不要的。

这样,买家用版31313,加242元,就含有教育版的所有传感器。

是不是可以用5号电池?

这样买家用的确实比较合适, 可能还得买个整理箱

网友:
引用 楼主:
boost或ev3的高配版?

那个火车的高配版,1000块的那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