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uc972+lan8720a,网口黄色亮,绿色闪烁,ping不通

楼主(2019-01-31):
最近画了一块nuc972的板子,用的是lan8720a的phy,现在系统停在uboot下,想实现nfs,发现网口不通。
现象是电脑ip 192.168.1.111,板子ip192.168.1.211 ,网线直连或者网线通过路由器连,板子上的网口黄色灯常亮,绿色灯一直闪烁,
同时电脑ping 192.168.1.211 总是不通,我示波器看了lan8720a的晶振已经有25Mhz,同时REFCLK 也有50Mhz。实在想不到哪里还有问题,导致网络不通
麻烦各位帮忙分析一下,非常感谢

我把原理图和pcb发上来,麻烦各位看看。板子是4层的,top和bottom走线,中间是gnd和vcc

今天换了一个网口,问题解决了。感谢各位的指点,我下次画新器件的时候一定要仔细查看数据手册
祝大家新年快乐!

楼主:
我是抄的一块开发板画的图,开发板上一样的程序,是可以ping通的。换成我的板子就不行了

网友:
电容,电荷泵

网友:
上图 SCH PCB

网友A:
你检查下你抄的,8720接到972上的那些端口,有的接了电容,时钟信号线上下拉还是上拉的电容不要焊上,如果你抄的图没问题,那多数是没焊好。

楼主:
谢谢各位,我一会儿就把原理图和pcb发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检查下你抄的,8720接到972上的那些端口,有的接了电容,时钟信号线上下拉还是上拉的电容不要焊上,如果 ...

你好,我抄的图RMII部分没有串电容的,我已经上传了原理图和pcb了,麻烦看看有没有问题,非常感谢

楼主:
谢谢指点,但是我不太明白您的意思,可以多指点一下吗

楼主:
你好,我上传原理图和pcb,非常感谢你的回复

网友B:
你的网口原理图封装 我怎么看都觉得不对劲呢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网口原理图封装 我怎么看都觉得不对劲呢 呵呵

多谢大哥提醒,我仔细对了一下RJ45的手册,发现一个问题,我之前做了一个板子用的是HR913550A,
这次用的是HR951180A,引脚不一样了。是我的错误,我先焊一个HR91355A,看看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非常感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大哥提醒,我仔细对了一下RJ45的手册,发现一个问题,我之前做了一个板子用的是HR913550A,
这次用的 ...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D:
这什么软件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恩,问题解决了,换个rj45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什么软件画的

我用cadence 16.6 画的

网友E(2019-10-08):
请问有用LAN8720发热严重的吗,板子也ping不通?同样的原理图在另一个板子上是好的。两块板子原理图一样,PCB走线有差异,100M指示灯不亮。谢谢高手指点

网友F:
试一下网络风暴下NUC972会不会死机,把交换机用根网线环起来,然后接入网络产生风暴后(指示灯狂闪),然后接到NUC972的网口,看系统是不是会死机且不能恢复。

网友F:
我们用了这个芯片,PHY用的是IP101,在官方的BSP包上增加用户程序,现场运行时发现会死机,经测试是以太网数据过大引起,模拟故障情况时用交换机产生风暴接入,不到一分钟系统就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有用LAN8720发热严重的吗,板子也ping不通?同样的原理图在另一个板子上是好的。两块板子原理图一样,P ...

你好,目前测试下来,24小时跑着phy的发热不是很大,可能我就只是接着交换机,一直ping着,测试压力不够吧。
之前我遇到过100m的灯不亮,发现是rj45的引脚画错了,飞线接对了引脚后,100m就会亮起来了。
同时fei线的时候,phy的发热明显要大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试一下网络风暴下NUC972会不会死机,把交换机用根网线环起来,然后接入网络产生风暴后(指示灯狂闪),然后 ...

这样的实验没有做过,我抽空试试看把交换机环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们用了这个芯片,PHY用的是IP101,在官方的BSP包上增加用户程序,现场运行时发现会死机,经测试是以太网 ...

这个我不太懂了,我只是买了一套开发板,然后按照他们的原理图画的,系统也是用的开发板提供的,我试试你说的网络风暴会不会死机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试一下网络风暴下NUC972会不会死机,把交换机用根网线环起来,然后接入网络产生风暴后(指示灯狂闪),然后 ...

网络风暴怎么操作,要用什么软件工具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G:
网络风暴怎么操作,要用什么软件工具吗?

不需要,用根网线把交换机的两个网口连起来,然后有广播数据发过来的时候,就会产生风暴,只要环起来的网线不断开,风暴就一直持续下去。(当然交换机选用没有管理功能的普通交换机)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不需要,用根网线把交换机的两个网口连起来,然后有广播数据发过来的时候,就会产生风暴,只要环起来的网 ...

交换机一般是有一个上游进口,方便网络进来,然后对外出去几个出口!

你是指把任意2个出口连起来吧,不包含进线口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交换机一般是有一个上游进口,方便网络进来,然后对外出去几个出口!

你是指把任意2个出口连起来吧,不 ...

就同一个交换机上的普通LAN口两个连起来就行。如果开始没有风暴,再用另外的网口接一台电脑发一个Ping,然后交换机的指示灯开始不停地闪,就行成了广播风暴。此时的这台交换机再用网线接到你需要测试的设备网口即可。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就同一个交换机上的普通LAN口两个连起来就行。如果开始没有风暴,再用另外的网口接一台电脑发一个Ping, ...

如下图接线吗? 红色表示进线口,一般交换机上只有1个吧。。其余就是普通LAN口。。。

网友:
引用 网友G:
如下图接线吗? 红色表示进线口,一般交换机上只有1个吧。。其余就是普通LAN口。。。

你这是路由器,不过四个LAN口也是一个交换机芯片,电脑也接在蓝色的LAN口即可,WAN口空出来不用管,其它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