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LEGO BOOST 17101收到货了 【15楼:改造雷摄充电器】

楼主(2019-01-31):
还有2组雷摄1150mah 7号电池和充电器。

网友A:
搞个阿莫测评,

(莫老大有独特的、专业的优势。。。。)

头条上发一下,

粉丝轻松过十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个阿莫测评,

(莫老大有独特的、专业的优势。。。。)

我要粉丝来干嘛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要粉丝来干嘛 :)

哈哈哈哈。

可以炒粉啊。

哈哈哈哈

楼主:
不得不说,雷摄的充电器设计好垃圾。设计人员的JJ应该切掉喂狗。

一打开包装,好浓烈的pcb味道。注意我使用了浓烈这个词。

它的正极是公用,负极分5号和7号。

这个设计优势是机械简单。缺点非常明显:接触不好。

楼主:
这种设计让7号电池是倾斜的。导致了正极接触不好。

更致命的是,设计线路的人水平太差,只能设计成红灯、绿灯两种状态:

红灯:充电中
绿灯:没有放电池或已经充满。

所以,接触不好,会误认为已经充满。

楼主:
迟些我想办法看怎么改进。如果改进不了,重新买过充电器。

网友B:
充电电池和充电器就用eneloop的原配吧,省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电池和充电器就用eneloop的原配吧,省心

我别的帖子已经回复过:

三洋爱乐普 800mah 25元/节,12节是300元,加上充电器是400元。

我现在只花了不到100元。

省下的300元,可以再买一个恐龙造型套件了。

电池只是消耗品,只要不漏液,以后可以随便更换。

你将消耗品,买成了奢侈品。

楼主:
我会教小孩使用fluke 15B万用表,电池安装前,检查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哈。

可以炒粉啊。

墙都不负就服你

网友C:
10万粉丝的咖位,应该月入3万没问题的

不过站长不差这点小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万粉丝的咖位,应该月入3万没问题的

不过站长不差这点小钱

没兴趣。

网友:
那种锂电池,有七号的吗,看上去寿命和容量好一些,就是安全性不如镍氢

楼主:
我开始研究,如何改进雷摄的充电器,让它的接触可靠一些。

拆开它的pcb,使用了2块LM324运放做比较器,还有完整的开关电源,还算用料不差。

楼主:
我观察到,只要电池的正极,能卡在两个圆点下面,接触就很好。

目前的充电器,没有注意这个细节,导致8个起码有一半没有卡好,就算卡好了,也容易松动。

楼主:
我认为,只要将下图红色部分的塑料去掉,电池的正极就可以下沉一些,可以可靠的卡住正极触电的两个圆点。

楼主:
先钻一排小孔。

楼主:
换直径10mm(最大)的钻头,削掉那部分塑料。

楼主:
改造成功。现在接触很可靠了。

网友D:
这就是能用和好用的区别

网友:
这就是能用和好用的区别 +1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就是能用和好用的区别

国产的东西,能用,并且没有危险,已经很了不起。

价格摆在那里。雷摄跟爱老婆价格差4倍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国产的东西,能用,并且没有危险,已经很了不起。

价格摆在那里。雷摄跟爱老婆价格差4倍啊。

莫老大也是居家过日子的一把好手啊

网友:
动手脑达人

楼主:
引用 网友E:
莫老大也是居家过日子的一把好手啊

看9楼。

花同样的钱,多玩一个恐龙造型。而使用雷摄电池,小孩的体验没有降低。

网友F:
建议搞这种垃圾充电器的厂家不要搞AC电源了,做一个USB接口的5V输入就可以了,充电器烂大街了,每个人都会有,自然也不必配充电器了。成本降下来,专心做好充电部分的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建议搞这种垃圾充电器的厂家不要搞AC电源了,做一个USB接口的5V输入就可以了,充电器烂大街了,每个人都会 ...

给你看一下,我小孩的国产玩具上送的充电器。就是你推崇的USB接口。

只是5个电阻(其中一个大功率),4个LED,就没有其它零件了。

万用表实测,5V电压直接加到电池上的。

还是我上面的雷摄良心,实测1.4V,加在电池上。

网友:
la crosse充电器很好的。大概30多美元。四个位置 5号7号通吃。测电量电压电流。

楼主:
我看宜家有充电池,配USB充电器的。

不知道宜家的质量怎样?

网友:
我i想问5号锂电池是不是和国产型号14500是一样尺寸的

网友:
我记得镍氢的电池耐压10来V没啥问题,之前看别人做充电器也都是只管恒流,电压基本输入12V不管的,或者恒压到3V,输出1.4的话,后期电流很小充电很慢,只要电流控制不要太过就可以。

楼主:
我发了宜家充电池/充电器,和爱老婆充电器的评测了。

宜家199元12位5号/7号充电器最好。我现在就用它了。

网友G:
刚刚那个雷摄的电池用松下充电器充完之后量了一下才1.38v。是不是没充满?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刚刚那个雷摄的电池用松下充电器充完之后量了一下才1.38v。是不是没充满? ...

再等一晚,可以1.43V, 但仍然没有充满。

这个充电器只能这种水平:充不满,但对电池没有损害。

要充满,买199元宜家的12位充电器,我有详细评测。

网友(2019-03-11):
引用 楼主:
我会教小孩使用fluke 15B万用表,电池安装前,检查电压。

完了,坐等用电流档测电压烧表的那天(我小时候天天干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