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读取bin文件,如何知道读取完成,判断结束符?

楼主(2019-01-31):
C#读二进制,存入数组,然后串口发送,实现IAP升级。

网友A:
老铁,数组有长度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铁,数组有长度哦

哦了,搞定。刚刚起步,受C语言影响,很多东西思想都被禁锢了。谢谢!

网友:
文件有长度啊!

byte[] binData;
try
{
      FileStream  fs = new FileStream(filePath, FileMode.Open, FileAccess.Read);
      BinaryReader  br = new BinaryReader(fs);
      binData = br.ReadBytes((int)fs.Length);
}
catch (IOException ex)
{
      MessageBox.Show("打开文件出错!" + ex.Message);
      return;
}

网友:
也可以读多少行。

网友:
binW文件也有大小的

网友:
bin本身就是二进制存储的,文件大小就是内容的字节数。。。

网友B(2019-04-25):
正好也在做类似的功能,请问楼主做的怎么样了?能提供个参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好也在做类似的功能,请问楼主做的怎么样了?能提供个参考吗?

判断数组.长度。

网友(2019-08-05):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hFBdfp5cHJuPBACI3KkVvA
提取码:osza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刚写的,不用谢

网友C:
想请教下,如何判断BIN文件里固件的实际长度?

就比如我BIN文件64K,实际有用的只有18K,要如何判断18K时固件结束了?判断有一行全是FF可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请教下,如何判断BIN文件里固件的实际长度?

就比如我BIN文件64K,实际有用的只有18K,要如何判断18K时 ...

可以读到数组的长度m,每次写入n,次数为m / n + 1,不用关心后面多余的数据。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读到数组的长度m,每次写入n,次数为m / n + 1,不用关心后面多余的数据。 ...

现在用的就是这方法,只是时间有点慢了,想着能否直接判断长度,省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用的就是这方法,只是时间有点慢了,想着能否直接判断长度,省时间。 ...

18k载入只有18k吧。

网友C:
上面表达有误,我现在用的是汽车上的CAN去给MCU升级,车上总线通讯复杂,所以烧24K的程序接近1分钟,所以想着有没有可以直接去掉多余的数据,这样加快速度。

上网查了一圈,貌似都没有怎么判断BIN固件结束的方法的。

网友:
程序里的FF并不一定是无用的数据
最好的办法是,hex转bin的时候,生成大小和有效大小一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上面表达有误,我现在用的是汽车上的CAN去给MCU升级,车上总线通讯复杂,所以烧24K的程序接近1分钟,所以 ...

我也是c#,用的也是CAN升级。升级却要10分钟,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原因。。。

网友:
bin 文件没有结束符,你可以先EOF-算一下文件长度

网友:
文件是有长度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c#,用的也是CAN升级。升级却要10分钟,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原因。。。 ...

多大的文件?我现在18K要1分种左右,55K就差不多3分钟了。

CAN的通讯速度虽然快,500K,但总线上太多设备时,大家都在抢占总线,而且CAN每帧报文的冗余位很多很多,造成实际有用的数据带宽很少。

我们在整车上升级偶尔升级不了,只能单机刷程序。 相比之下,19200的串口就快很多很多了,最大能比CAN省了3分之2的时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多大的文件?我现在18K要1分种左右,55K就差不多3分钟了。

CAN的通讯速度虽然快,500K,但总线上太多设 ...

文件30K左右。你用的是500K的?有用到FIFO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文件30K左右。你用的是500K的?有用到FIFO吗?

嗯,500K的波特率,我是直接将接收数据缓存起来,每1K较验一次再写入。估计你是每帧都较验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