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放心好了,LEGO BOOST 入门非常容易,没有大人辅导小孩自己玩就行

楼主(2019-01-31):
拆开17101,有十包零件,还有海报、彩图纸。

都是英文的。

事实上,包装也是英文的,只是后期贴了一张中文标签。产地是波兰。

透明塑胶盒是我从磁铁玩具上拆下来的。

楼主:
这是包装盒上的中文标签。

所以,这东西买淘宝水货,跟买京东自营国行,没有任何分别。

也没有看到里面有培训教程赠送,估计活动期结束了。

楼主:
建议大家先买好塑料盒。30cm*20cm*20cm(长宽高)就差不多了。

楼主:
根据ipad上的说明书,一步一步拼就行。

开始第一个最简单,将零件包1和主控中心包拆开,拼完就行了。

楼主:
按提示,大家中控中心的电源,跟ipad联机,提示升级固件。

楼主:
升级完,先退出,再进去,就可以看到编程界面。

下面的程序是:

放屁、放屁、等待、放屁、风扇慢转、风扇快转、向前、等待、向后、鸣喇叭、播放音乐。

一看就明白。

楼主:
碰到不明白的,用手按住不放,等进度圈完成后,就会弹出帮助说明。

楼主:
小孩就可以使用ipad来控制boost了。

楼主:
这是第一个小车:

楼主:
不到半小时,小孩就完好了小车的三关。

现在开始拼机器人了。

全程我都没有参与。

楼主:
乐高放联机做得特别好。

ipad只要打开蓝牙,就会自动连接。有几台ipad,将目前连接的ipad关掉,其它ipad就能联机,方便几个小孩各自有ipad。

网友A:
小朋友几岁可以开始玩这种

网友:
很有意思,自己都想买来玩

网友:
我儿子超喜欢乐高,看看等他大点给他弄一套,最近买了两套我的世界,玩了整个寒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朋友几岁可以开始玩这种

7-12。

网友:
赞一个, 乐高这么多产品, 目前来说, 最爱就是这套!!!

楼主:
拆到第7包,将机器人拼起来了。

履带的运动真平稳,原地转身也非常流程。

这机器人发出的声音,竟然是国语的。看来乐高做了汉化。

楼主:
这是小孩拼的。

我大致看了,没有错误。

求证一下:下图的手臂是完全固定,一点也动不了的?

网友B:
有可能, 看看固定位置用了销还是用了轴, 换一下就可以了, 可以用十字轴换为固定销, 但是这个最好让孩子自己思考!! 告诉他就没意义的, 不过可以给点提示!!!

网友:
我看到你的手臂的最后面用的是轴钉, 看看是否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 看看固定位置用了销还是用了轴, 换一下就可以了, 可以用十字轴换为固定销, 但是这个最好让孩子自己 ...

使用了两个钉子固定,肯定动不了。

说明书角度问题看不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了两个钉子固定,肯定动不了。

说明书角度问题看不清楚。

换成 固定销 (黑色的) 就能动了; 销有两种 滑动销(光滑的) 和 固定销(带突出线的)

网友B:
但看上去, 这个设计应该是不给手臂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看上去, 这个设计应该是不给手臂动的

总共只有3个电机:主控中心有2个,外接1个。

主控中心两个电机用来驱动履带,外接电机摇头等头部动作。

所以,手臂已经没有电机驱动了。

网友:
你们家小孩多大啦?

网友:
有意思,我都想玩了

网友(2019-03-21):
我家小孩才4岁,估计还得再等两年才能玩。他现在只想玩普通的乐高积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