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一下,在嘉立创样板SMT必须要使用立创的封装库吗?

楼主(2019-01-31):
如题,如果必须要用嘉立创封装库的话,那么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样板SMT加工推荐?
小弟也是初入行,之前没自己做板子拿去SMT加工过,特来求教各位前辈,望指导,谢谢!

网友:
有的芯片可能会有手动焊接的时候,自己做的。按照嘉立创的要求画就行了,注意摆放方向焊盘大小间距啥的。
暂时SMT没问题。第一次可能会提示你焊盘过宽之类的,自己改了就好了。

网友:
不一定要用立创的封装,但是角度要一致就行,按规则画自己的封装没有问题

网友:
如果是第一次的话,一开始直接用jlc的封装库,会简单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