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硬盘坏道屏蔽了,会影响继续使用吗?

楼主(2019-01-31):
之前遇到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06357-1-1.html
这是用HD Tune Pro v5.60 CHS检测出来的坏道信息。
这块硬盘平时除了装点资料,有时候编程就直接插电脑调试啥的,但是不是很频繁,我猜测坏道是静电引起的。

我已经用分区软件重调了分区位置,把坏道的前后10G隔离了。
问下,有坏道的硬盘如果隔离了继续用风险高么?有经验的大神讲讲~

网友A:
不好说,有小部分可以。有的不行,即使屏蔽了,过段时间还会继续扩大。然后报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说,有小部分可以。有的不行,即使屏蔽了,过段时间还会继续扩大。然后报废。 ...

感觉希捷的这个不靠谱。
有自己在用比较结实的可以推荐下么,例如品牌、型号、容量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觉希捷的这个不靠谱。
有自己在用比较结实的可以推荐下么,例如品牌、型号、容量啥的。。。

硬盘发展到现在,同质化了都。只要级别一样都差不多吧。你要说我觉得那个质量好。我觉的是日立吧。才看了下在回复这帖子的这台电脑的日立硬盘,通电时间24300小时了。目前一切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盘发展到现在,同质化了都。只要级别一样都差不多吧。你要说我觉得那个质量好。我觉的是日立吧。才看了 ...

好~我先做好备份把。多谢了。~

网友B:
先备份数据,
然后用希捷自己的工具 seatools
https://www.seagate.com/cn/zh/support/downloads/seatools/

诊断修复,但是不一定能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备份数据,
然后用希捷自己的工具 seatools
https://www.seagate.com/cn/zh/support/downloads/seatools/ ...

啊 竟然有希捷自己的工具。我下载了试试。多谢多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觉希捷的这个不靠谱。
有自己在用比较结实的可以推荐下么,例如品牌、型号、容量啥的。。。

要用得久的硬盘买企业级的,价格也是高很多,再次一点的是nas储存盘

网友D:
逻辑坏道可以修复,物理坏道会损伤磁头。可以用diskgen擦一下坏扇区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逻辑坏道可以修复,物理坏道会损伤磁头。可以用diskgen擦一下坏扇区试试。

应该是物理坏道,无法修复。
问下,我把坏道的地方前后至少10G的空间划分出去了。磁头会扫这些地方吗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用得久的硬盘买企业级的,价格也是高很多,再次一点的是nas储存盘

以后都做好备份吧。再凑合用一阵子。
今天再扫描一遍硬盘坏道,看看有变化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物理坏道,无法修复。
问下,我把坏道的地方前后至少10G的空间划分出去了。磁头会扫这些地方吗还 ...

一般不会。

网友:
最好换掉
非要用就别怕麻烦
备份数据  定期检查备份数据

网友E(2020-03-11):
楼主这块硬盘还在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块硬盘还在用么

(这帖子你都找到了)
硬盘还在用啊~
但是更注意插拔和防静电了(我在桌子上弄了个金属壳接了220V电源的地上,碰硬盘前我都先除除静电)
备份也更频繁了~
目标只有一个~
不买新硬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帖子你都找到了)
硬盘还在用啊~
但是更注意插拔和防静电了(我在桌子上弄了个金属壳接了220V电源的 ...

你这个硬盘还用来放重要数据么,是不是都拿来放小姐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