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boost第一天,最小的孩子都学会编程避障到达目的地了

楼主(2019-01-31):
玩了一天,我出了一道考试题目,要求按要求避开障碍,到达目的地。

然后,再掉头,重新回到原点。

最小的小孩都可以编出来了。

每人奖励5元。(每通过一个考试,奖励5元)

网友:
家庭式电子设计竞赛

网友:
小孩子金钱奖励的话,按照什么标准来执行会比较好呢?经济条件普通的话。

网友A:
一年级的时候,我给小朋友买过WEDO2.0,可惜官方APP体验不好,没玩几个项目就吃灰了。目前还在给小孩用“小象编程”这个游戏学习,打算等他熟悉一些了,直接上EV3

网友:
厉害!心里痒痒的……我也想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年级的时候,我给小朋友买过WEDO2.0,可惜官方APP体验不好,没玩几个项目就吃灰了。目前还在给小孩用“小 ...

我现在发现,必须使用iPad。

使用安卓手机,1.8.0版连运行boost都有缺陷。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06455-1-1.html?_dsign=9955e0e9

网友:
寓教於樂 十分好!

网友:
经费在燃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年级的时候,我给小朋友买过WEDO2.0,可惜官方APP体验不好,没玩几个项目就吃灰了。目前还在给小孩用“小 ...

体验怎么不好了,感觉可以啊。或者直接连scratch 也可以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发现,必须使用iPad。

使用安卓手机,1.8.0版连运行boost都有缺陷。

还没用过BOOST,不过,看起来这个问题应该是软件BUG

我用WEDO2.0,用的给小孩玩游戏的安卓平板,传感器、电机响应不灵敏,控制精度也比较差,做简单的避障都不好做。

楼上说能用scratch,过完年翻出来试试,谢谢楼上。。

这种项目,要是要有几个小朋友一起玩,应该更容易提高一些,比外面那些照本宣科的培训班应该会好很多倍。

如果有条件,建议站长组织类似活动,应该会有很多人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体验怎么不好了,感觉可以啊。或者直接连scratch 也可以啊

看我10楼。多谢你的建议。

网友:
请问,为什么到这个界面就无法继续解锁了?搭建机器人的脑袋和躯干

网友:
要根据手指的位置,点击出来一个数字键盘,选择其他的数字就算完成了,可以解锁下一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