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那种电池安全可靠?用在密闭仪表中,最高温度到80℃

楼主(2019-02-01):
用在密闭仪表中,短时间最高温度可能到80℃
用软包锂电池,但担心起火爆炸
请大家推荐一款安全可靠的电池,最好是可充电的,谢谢

网友:
镍氢也耐操

网友:
老式电池几乎都可以

网友A:
铅酸就更不用说了嘛,也满足你的使用情况,充电、高温

楼主:
最好是锂电,活性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铅酸就更不用说了嘛,也满足你的使用情况,充电、高温

谢谢,忘记说了,很小的仪表,铅酸电池尺寸不合适

网友B:
镍镉电池,应该还有银电池吧。

网友:
果断镍氢

网友C:
锂电池都比较活跃,楼主还是听听楼上几位的吧

网友D:
容量体积没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镍镉电池,应该还有银电池吧。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锂电池都比较活跃,楼主还是听听楼上几位的吧

那就镍氢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容量体积没说啊

容量200mah,体积越小越好

网友E:
EVE的高端电池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E:
EVE的高端电池即可...........

锂电池?谢谢

网友F:
锂亚电池最高可以到80度,你试试可否用

网友:
超级电容。这玩意行不。

网友G:
锂亚硫酰氯电池

网友:
镍镉比较适合

网友H:
用过Varta的NiMH
https://www.varta-microbattery.c ... rid-zellen/?lang=en

网友:
引用 网友G:
锂亚硫酰氯电池

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过Varta的NiMH
https://www.varta-microbattery.com/products/nickel-metallhydrid-zellen/?lang=en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锂亚硫酰氯电池

这个是一次性的,我要可充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锂亚电池最高可以到80度,你试试可否用

好像不能充电,一次性的

网友I:
有那种超迷你的铅酸电池,前年买了好几颗,与 6F22 一样的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那种超迷你的铅酸电池,前年买了好几颗,与 6F22 一样的大小。

谢谢,6F22都大了,初步采用镍氢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F:
锂亚电池最高可以到80度,你试试可否用

楼主要求充电的,锂亚不能充电。

网友J:
高温还充电,应该会炸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高温还充电,应该会炸吧?

常温下充电,高温工作环境只是短时间

网友:
纽扣电池

楼主:
可能容量太小,支持不了一个运行周期

网友:
10个法拉电容?

网友(2019-05-01):
高温电池有175℃的好像一节800多

网友K:
用超级电容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用超级电容如何?

用了镍氢电池

网友:
磷酸铁锂电池   测井行业井下仪器用,温度150,175都没问题。不过没见过18650大小的,你得自己找找。

网友:
磷酸铁锂电池这个温度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