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点评一下:南孚智能门锁专用电池 10年不漏、-20℃可工作

楼主(2019-02-01):
临近春节,不少家里安装了智能门锁的小伙伴为了家庭更安全,也是陆续为自家的门锁更换电池,但却看到不少网友吐槽自家智能门锁电池漏液,损坏了昂贵的智能门锁不说,还可能给小偷可乘之机。

智能门锁最怕电池漏液,所以专业的门锁电池在这方面也是具有针对性的技术加持。譬如南孚独家研发推出的i掌门智能门锁电池,它采用合金防漏外壳、双重防漏密封、研创防漏配方三大创新电池科技,拥有10年不漏液的特性。因此,也就具备一定的抗潮性能,应对南方梅雨季节也是游刃有余。

其实不仅是应对梅雨季节,就算在低温环境下这些智能门锁专用电池也可以稳定工作。像上面提到的南孚i掌门智能门锁电池就是,它就是针对低温寒冷天气做了全新设计,经过测试它可以实现在20℃低温下依然正常工作。可见,专业门锁电池应对复杂环境依然可以保持放电稳定,以上这些都是普通电池不能比拟的。

作为电池,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当属电量的持久性。这一部分i掌门也是通过了实验室专业的测试,以开门到关门作为一次计算,可以达到10000次以上的使用,用几年都不成问题的,绝不是目前最耐用的智能门锁电池。

凭借着强大的性能和可靠的品质,南孚i掌门智能门锁专用电池还成为中国南北极科考队专用电池。

网友:
根据南孚的尿性,估计就是换个皮

网友A:
目前用的金霸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用的金霸王

金霸王会漏液。我可以100%肯定。

当然不是每一颗金霸王都漏液。但难保你的贵重仪器就因为金霸王漏液报废了。

网友B:
聚能环换成土豪金的就变成双重功效的聚能防漏液苏菲环。

网友:
这个就是找到了个痛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聚能环换成土豪金的就变成双重功效的聚能防漏液苏菲环。

很幽默的电平。有道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金霸王会漏液。我可以100%肯定。

当然不是每一颗金霸王都漏液。但难保你的贵重仪器就因为金霸王漏液报废 ...

金霸王听说进口的好点,国产的的确会漏液,据说也是南孚代工

网友:
吹牛不上税

网友C:
最开始还在想,最流逼的TADIRAN电池也就7年寿命

然后一看,哦,只是10年不漏液

再然后想一下:10年不漏、-20℃可工作等,这些参数应该是互相独立的
要求10年不漏则必须恒温恒湿
要求-20℃可工作则只能用0.5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金霸王听说进口的好点,国产的的确会漏液,据说也是南孚代工

进口的一样会漏液。我在很多古董级的进口设备上发现的。(我搞过几年的阿莫淘金,接触到大量国外洋垃圾、没有拆包装的进口设备)。

东莞就有一个金霸王工厂。国内都是东莞生产的。我没有听说南孚代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开始还在想,最流逼的TADIRAN电池也就7年寿命

然后一看,哦,只是10年不漏液

金霸王碱性电池的保质期,的确是标10年的。

其它品牌只能标5年, 宜家的甚至只是标3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开始还在想,最流逼的TADIRAN电池也就7年寿命

然后一看,哦,只是10年不漏液

跟美的一晚上一度电一个道理。
美的说假话了吗?没有啊
他只是没说什么环境什么测试条件下的值

网友D:
南孚普通碱性电池很操蛋,公司近两年来采购的自放电快,都漏液,还遇到平放桌面上能把电池小碳棒炸出半米远的。

网友:
电池我现在都买松下的

网友:
一次性锂电池很不错的。
进口PLC电池也很不错。

网友:
南极科考队用?征服南极?可以在-20度能工作,,,哦我明白了,只是南极科考队回国后在家里打手电筒用的,当然没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南孚普通碱性电池很操蛋,公司近两年来采购的自放电快,都漏液,还遇到平放桌面上能把电池小碳棒炸出半米远 ...

兄弟,你确认你用的是碱性电池?还有小碳棒?¯\_(ツ)_/¯

20多年前,当时住集体宿舍,一位舍友玩股票,但是股票机耗电太大,他让我帮他弄个碱性电池充电设备,就搞了一个50mA恒流源,普通碱性电池充一昼夜,刚开始可以继续使用相当于新电池70%多的时间。然后每次缩短一些…………期间最先发现漏液的是金霸王,都是在充电时漏液,然后牡丹,双鹿都陆续开始,唯一一个魔都自产的白象用到容量很小了都没漏液,比较奇怪。只是当时没有用南孚,不清楚它的情况。

网友:
最近一直在调研电池,以前的三洋得多牛逼,松下收购之后出得电池还没有三样的给力,难道要挤牙膏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兄弟,你确认你用的是碱性电池?还有小碳棒?¯\_(ツ)_/¯

20多年前,当时住集体宿舍,一位舍友玩股票, ...

是我表述不准确,是一根看似碳棒的小金属条

网友F:
碱性电池 还没见过漏液的,倒是见过爆炸的。。。外皮没事,碳芯炸飞了好几米。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兄弟,你确认你用的是碱性电池?还有小碳棒?¯\_(ツ)_/¯

20多年前,当时住集体宿舍,一位舍友玩股票, ...

碱性电池正极貌似也是碳。。

网友:
感觉不像广告说的那么神奇

楼主:
引用 网友F:
碱性电池 还没见过漏液的,倒是见过爆炸的。。。外皮没事,碳芯炸飞了好几米。 ...

你搜索我的帖子。

你的无知就不要拿出来丢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兄弟,你确认你用的是碱性电池?还有小碳棒?¯\_(ツ)_/¯

20多年前,当时住集体宿舍,一位舍友玩股票, ...

我读大学的时候,也玩过给碱性电池充电的把戏。

网友:
电池的黑科技不可能由南孚这种公司突然取得突破,所以我估计其实是锂亚硫酰氯电池。

网友:
应该是电池的黑科技不可能由中国的公司取得突破

网友:
L91如何,至少这品牌我信,陆陆续续用一些,还没有经长时间使用的结果。

网友:
估计是1#改5#的燃气灶电池。

网友:
哪儿有卖得?

网友:
耐时的铁锂干电池可以保证不漏液,3000mah容量,5元一节。楼上有用过的吗?

网友:
没有不漏液的碱性电池。只有用爱老婆镍氢,还没有漏过。就是电压低了一点。

网友:
据说一节耐时L91+三节爱老婆镍氢,对付智能锁比较好,电压了容量都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搜索我的帖子。

你的无知就不要拿出来丢人了。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 ... r=spider&for=pc
先不说是不是南孚电池,这种不是 碱性电池么?我的也是跟他这个一样爆炸,负极炸飞了。

如果它不是 碱性电池,那我真是无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