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OS管用于降压原理?

楼主(2019-02-01):
大神求解一下NMOS电路的降压原理如图

理论上怎么解释这个降压电路?按照理论这个电压是过不去的

网友A:
你按照的理论估计不是这个宇宙的理论。

射极跟随器 => 源极跟随器,了解一下。

网友:
我可能理解楼主的意思,楼主不妨假设MOS的S极的初始电压为0,后面就容易分析了

网友B:
如果接上负载,这个电路会是什么样的呢,楼主,我想我这样讲你应该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按照的理论估计不是这个宇宙的理论。

射极跟随器 => 源极跟随器,了解一下。 ...

好的,我在看一下模拟电子书籍,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接上负载,这个电路会是什么样的呢,楼主,我想我这样讲你应该明白了 ...

好像明白了,不过我还是要看一下模拟电子,要不您在详细描述一下啊,我可能理解的更快一点。谢谢。

网友C:
mos在线性区工作

楼主:
嗯嗯,是的,谢谢各位了,基本的共漏放大电路。刚翻开模电书看了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mos在线性区工作

考虑到mosfet的响应,振荡估计非常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考虑到mosfet的响应,振荡估计非常厉害

我们用的实际上没有振荡,我们带载才4个mA

怎么才能避免这种振荡呢?

网友E:
楼主是以为MOS只能“开”和“关”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以为MOS只能“开”和“关”么?

是的呀,一时间没有转过弯来,之前都是用NMOS做开关用的

很少用NMOS来作放大用的

不过谢谢各位的解答,菜鸟被鄙视了

网友F:
这种不带负反馈的MOS  管做源极跟随器; 输出的电压和MOS管的曲线有很大的关系,不同型号、批次的管子输出的电压都不一样;

为啥不用三极管做,输出电压= 稳压管+0.7V 就是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这种不带负反馈的MOS  管做源极跟随器; 输出的电压和MOS管的曲线有很大的关系,不同型号、批次的管子输出 ...

是的,而且Vgs的温度系数比BJT大很多,压降也大,所以通常都会用BJT,极少用MOSFET做这种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而且Vgs的温度系数比BJT大很多,压降也大,所以通常都会用BJT,极少用MOSFET做这种电路。 ...

好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用MOS,我是做消费类的产品,这个项目是用在滑板车上的

我们用这个NMOS降压电路,先把电芯PACK总压降到15V,在从15V取电通过LDO转成3.3V给MCU使用,因为是电池供电,对静态功耗要求比较高

如果用NMOS,怎么设计成带反馈的源极跟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而且Vgs的温度系数比BJT大很多,压降也大,所以通常都会用BJT,极少用MOSFET做这种电路。 ...

学习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用MOS,我是做消费类的产品,这个项目是用在滑板车上的

我们用这个NMOS降压电 ...

你输入电压多少?
我假设你36V输入,1k电阻到14V稳压二极管的电流都22mA了吧,这还叫对静态功耗要求比较高么?
现在不少DC-DC都能做到<1mA静态功耗,例如MP2459,55V 0.5A Iq=0.73mA,4mA输出的话输入电流估计也就1mA多点,比你线性降压好多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输入电压多少?
我假设你36V输入,1k电阻到14V稳压二极管的电流都22mA了吧,这还叫对静态功耗要求比较 ...

输入电压33.6V,这个电阻我们公司用的是4.7MΩ,图画的不够严谨,不好意思

开关DC/DC 芯片应该贵一点,LDO便宜些吧,如果LDO输入端电压高的话,价格会贵一点,所以才用NMOS降压电路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输入电压33.6V,这个电阻我们公司用的是4.7MΩ,图画的不够严谨,不好意思

开关DC/DC 芯片应该贵一点,L ...

嗯,这就是用MOS的唯一优点了,可以用很大的电阻来降低静态电流。
反正你后面还有LDO,这一级并不需要很高精度的稳压,就这样足够了,不用考虑反馈。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嗯,这就是用MOS的唯一优点了,可以用很大的电阻来降低静态电流。
反正你后面还有LDO,这一级并不需要很 ...

稳压管不是也要流过稳压管的电压大于1ma,电压才能稳定吗?要不然没那么精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稳压管不是也要流过稳压管的电压大于1ma,电压才能稳定吗?要不然没那么精准 ...

后面还有LDO,这一级纯粹是将输入电压降到LDO可接受的范围,不需要考虑精准。

网友:
饱和特性决定了输出电压随电流变化,实用性能比BJT差远了

网友H:
mos  vgs不变,id不随vds变化而变化。这个是mos恒流区域。所以楼主图片利用这个特性实现一个恒流,与后面负载构成稳压。启动流程,r2d1构成一个恒定的vgs电压,mos gs是一个电容,通过负载电阻充电使mos导通,mos充电到vth时mos导通,后面电压快速升高,这样与d1电压构成一个负反馈。输出高vgs变低截止。所以稳压电压值是d1稳压值减去mosvth电压。

网友:
图中降不了压,NMOS用PNP三极管才差不多

网友:
感觉有一个问题,如果输入电芯的电压变大,MOS的Rds会变小,后端输出的电压会变大,变成了个正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H:
mos  vgs不变,id不随vds变化而变化。这个是mos恒流区域。所以楼主图片利用这个特性实现一个恒流,与后面负 ...

这个话我要好好理解一下,谢谢你的讲解

楼主:
引用 网友H:
mos  vgs不变,id不随vds变化而变化。这个是mos恒流区域。所以楼主图片利用这个特性实现一个恒流,与后面负 ...

实际电路图如图,稳压电压值是d1稳压值减去mosvth电压这个不对吧

网友:
你这个电路MOS管工作在放大区,稳压管D24设置输出电压,输出电压比稳压管电压低2V左右,压降都在R66,R71和MOS管上,限流电阻和MOS管会发热比较厉害。

网友:
串联稳压电路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