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X711 新版(F版) 程序该咋改?

楼主(2019-02-01):
有个设计采用的是HX711,采集2个通道数据,然后显示。原来一切正常。但是海芯科技新版的硬件改了。
旧版本,每次掉电后,第一个数据都是A通道;F版本,掉电后会保持掉电前的通道状态。
这样导致个问题,我是用两个管脚来读取数据的,如果在工作时,单片机重启,导致没法记忆下次的通道号,会导致数据错误。
如何破,请教下大家。

下面是厂家给的参考:
方法一:
        1.读通道A,24个脉冲读取ADC数据,2个脉冲切到通道B
        2.读通道B,24个脉冲读取ADC数据,1个脉冲切到通道A,拉高PD_SCK
        3.一定时间断电后,拉低PD_SCK,此时出来的数据是通道B,
        4.读通道B,24个脉冲读取ADC数据,1个脉冲切到通道A
        5.读通道A,24个脉冲读取ADC数据,2个脉冲切到通道B,拉高PD_SCK
        6.一定时间断电后,拉低PD_SCK,此时出来的数据是通道A
        7.从1开始
方法二:
        1.读通道A,24个脉冲读取ADC数据,2个脉冲切到通道B
        2.读通道B,24个脉冲读取ADC数据,1个脉冲切到通道A
        3.等DOUT变低,拉高PDSCK

网友A:
单片机重启就重启呗,重启之后先吧711掉电,然后711上电,丢弃掉第一次的数据,之后就跟以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重启就重启呗,重启之后先吧711掉电,然后711上电,丢弃掉第一次的数据,之后就跟以前一样 ...

硬件设计采用的是数据手册推荐设计,没有外部控制电源的三极管。所以没法重新上电。

明白了。谢谢。

现在出现等待时间过长的情况,我再想下咋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