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3d打印xy轴用滑环不用滚珠直线轴承?不能用直线轴....

楼主(2019-02-02):
为什么不管是corexy还是um2的结构,或者ultimaker官方xy轴使用的都是铜质或者是塑料滑块?不可以用滚珠直线轴承吗?
忘记说了,都是使用的光轴
滚珠直线轴承精度不够还是怎么说?

网友:
应该是太贵吧

网友:
精度不好,还有噪音大。当然价格直线轴承便宜多了。

网友A:
成本问题,几百万的设备都是直线导轨,精度0.00Xmm都是没问题的。滑环简单,特别是尼龙滑环,寿命精度都还可以,装配简单。

网友B:
铜套和塑料滑块的单位体积载荷,跳动,噪声,都优于滚珠直线轴承。

滚珠直线轴承精度满足3D打印机需要,但在体积,重量和噪音方面不占优势。

滚珠直线轴承其实蛮垃圾的,跳动不小,而且间隙也不比铜套和塑料滑块强(滚珠直线轴承的游隙可能比铜套的间隙还大),实际寿命可能也不比铜套或塑料滑块寿命高,它滚珠是点接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成本问题,几百万的设备都是直线导轨,精度0.00Xmm都是没问题的。滑环简单,特别是尼龙滑环,寿命精度都还 ...

我们不讨论直线导轨

你的意思是说光轴用铜套比滚珠轴承要紧密很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铜套和塑料滑块的单位体积载荷,跳动,噪声,都优于滚珠直线轴承。

滚珠直线轴承精度满足3D打印机需要,但 ...

你的意思是说我如果copy一个um2或者corexy的3D打印机,用铜套+润滑油或者塑料套比滚珠轴承要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说我如果copy一个um2或者corexy的3D打印机,用铜套+润滑油或者塑料套比滚珠轴承要好? ...

是的,铜套或塑料套比滚珠直线轴承要好,寿命也不会输的,除非你能买到特别特别好的那种直线滚珠轴承。

不要用SF-1 无油自润滑复合铜套,这个不适用于此应用。

用那种粉末冶金的含油铜套,润滑油或低粘度润滑脂都可以,配直线光轴使用。

建议增加羊毛毡垫圈来储油,两端增加油封来阻挡灰尘进入,这样将有机会无维护的使用到你淘汰这个机器的那一天。

网友:
应该是目前在这类设备中,铜套的已经能满足需求了。看看品牌的高端与低端的产品,机械运动部分是否有有差异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不讨论直线导轨

你的意思是说光轴用铜套比滚珠轴承要紧密很多吗? ...

通常来说滚珠轴承的精度是高于光轴加铜套的。
但是,但是单纯一个直线轴承的精度未必很高,比如无预紧力的直线轴承间隙可以达到25丝以上,中度预紧的估计在5丝左右。
而对于平面轴承来说,其本身的轴向和径向间隙都不小,甚至0.5mm以上,但是使用两个球轴承或者单个轴承配合相应的机构,较少内圈和外圈的间隙后,其精度是非常好的。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要找我扯皮,如果是,那我后面就不扯了,如果只是讨论欢迎继续。
我之前是做数控机床的,现在是做激光切割机的,所以这个问题我还是有发言权的。

网友C:
UM2是因为光轴同时作为传动轴转动,轴承必须能同时应付轴向滑动和旋转,所以只能用铜套。
CoreXY用直线轴承和线轨的多了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来说滚珠轴承的精度是高于光轴加铜套的。
但是,但是单纯一个直线轴承的精度未必很高,比如无预紧力 ...

nonono,不是扯皮,是想限定下范围,sorry让你误解了。我是怕又扯到类似上银的直线导轨上,但是我又付不起

另外我想仿一个um2,如果让你选择,你选择直线轴承还是铜套?
另外谢谢你的科普

楼主:
引用 网友C:
UM2是因为光轴同时作为传动轴转动,轴承必须能同时应付轴向滑动和旋转,所以只能用铜套。
CoreXY用直线轴承 ...

如上图,你的意思是说红标位置可以用直线轴承,蓝标的位置只能用铜套?????

为什么我感觉都可以用直线轴承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上图,你的意思是说红标位置可以用直线轴承,蓝标的位置只能用铜套?????

为什么我感觉都可以用 ...

反了,红色位置只能用铜套(光轴两端有同步轮,明显是转动的你看不出来?),中间十字架可以用直线轴承。

网友D:
我们的某测试设备用的是滚珠直线轴承,因为要真空无润滑油工作。预紧力0~1000mN可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反了,红色位置只能用铜套(光轴两端有同步轮,明显是转动的你看不出来?),中间十字架可以用直线轴承。 ...

我靠,现在看出来了,知道那根轴在转,但是看到那个点上又没觉得在转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们的某测试设备用的是滚珠直线轴承,因为要真空无润滑油工作。预紧力0~1000mN可调节。 ...

真空无润滑油工作不是应该用石墨铜套么?滚珠轴承必须润滑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空无润滑油工作不是应该用石墨铜套么?滚珠轴承必须润滑的呀。

另外问一下,WD40润滑行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另外问一下,WD40润滑行么

不行,打印机轴承最好用润滑脂。

网友E:
首先,热熔式的3D打印从先天就没有太高精度可言。然后,哪种滑动方式简单、便宜、体积小,用就行了。只要不是框动太离谱就行,滑动机构、传动机构再精密,热熔叠层的精度也高不到哪去。不要指望热熔式的3D打印的东西能有多高的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行,打印机轴承最好用润滑脂。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首先,热熔式的3D打印从先天就没有太高精度可言。然后,哪种滑动方式简单、便宜、体积小,用就行了。只要不 ...

嗯,感觉到了,貌似步进电机32细分,然后用um2的结构,几乎就是3D打印机最好的结果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如上图,你的意思是说红标位置可以用直线轴承,蓝标的位置只能用铜套?????

为什么我感觉都可以用 ...

同步带轮是通过轴承装在光轴上的,带轮转动,光轴不会转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同步带轮是通过轴承装在光轴上的,带轮转动,光轴不会转动吧!

光轴会转啊,因为对侧的光轴也需要转动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光轴会转啊,因为对侧的光轴也需要转动

问题又来了,光轴只是作为XY的移动支撑导杆,为啥要设计为转动的?是简化结构设计?
转动的光轴也会引入移动误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问题又来了,光轴只是作为XY的移动支撑导杆,为啥要设计为转动的?是简化结构设计?
转动的光轴也会引入 ...

额,你还是看一眼um2的结构再来讨论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nonono,不是扯皮,是想限定下范围,sorry让你误解了。我是怕又扯到类似上银的直线导轨上,但是我又付不 ...

自己玩就铜套吧,速度别快了,可以买孔偏小的,然后至按照轴的尺寸来用砂纸打磨。如果能买到含石墨的铜套更好,石墨可以进行自润滑。可以找机床附件里面的,比较好选,还便宜,但是尺寸可能偏大

网友C:
自组UM2最大的问题是光轴不直造成表面波浪抖动,淘宝很难买到高质量的光轴,铜套反而不是那么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组UM2最大的问题是光轴不直造成表面波浪抖动,淘宝很难买到高质量的光轴,铜套反而不是那么大问题。 ...

你的意思是说,自组的话,corexy结构依然是最好的选择???
(毕竟corexy只有两根x,两根y)
(um2结构有两根x,两根y 再加上6mm的交叉)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说,自组的话,corexy结构依然是最好的选择???
(毕竟corexy只有两根x,两根y)
(um2结构 ...

我意思是:人品比结构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意思是:人品比结构重要。

你的意思是说:应该去米思米买光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玩就铜套吧,速度别快了,可以买孔偏小的,然后至按照轴的尺寸来用砂纸打磨。如果能买到含石墨的铜套 ...

嗯,决定用铜套了,买回来试试,要是好用的画,在决定以后折腾的方向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决定用铜套了,买回来试试,要是好用的画,在决定以后折腾的方向

慎选石墨铜套,石墨铜套不像粉末烧结铜套那样可以吸附很多的润滑油,它这个东西不是针对这种场合的。

直线滚珠轴承理论上非常理想,但实际上这东西已经做的太烂了,买不到好的,也不值得花精力和风险去寻找好的,实际跑起来光噪音一项就会让你后悔的。

gzhuli说的轴旋转的问题也是很重要的,直线滚珠轴承不能承受旋转运动,旋转时它里面的滚珠不能像普通轴承那样转动,会导致非常严重的磨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慎选石墨铜套,石墨铜套不像粉末烧结铜套那样可以吸附很多的润滑油,它这个东西不是针对这种场合的。

直 ...

好的,准备先淘宝上随便买个便宜的用用,感受一下。后面要是对精度确实有要求,我去问问身边学机械的看看有没有好的渠道。或者看看轴直径精度怎么样

网友G:
想做个I3那种结构,跟雕刻机共用机身,不知道有没有坑。

楼主:
引用 网友G:
想做个I3那种结构,跟雕刻机共用机身,不知道有没有坑。

如果你要做i3那种结构,可以DIY一个本坛开源的那个雕刻机,然后兼容3D打印。3D printer对结构要求比雕刻机低多了。um2或者corexy的活动头都很轻,要的就是便宜运行速度不慢。

雕刻机本身刚性和精度高的多得多。

你看看3D打印选的42电机带动一个200克的打印头。

你在看雕刻机主轴,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3D打印是卡丁车。
雕刻机就是F1

网友H:
不考虑三角洲?我怎么突然感觉三角洲结构简单好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考虑三角洲?我怎么突然感觉三角洲结构简单好造啊

um2结构简单易懂,corexy我愣是看了3分钟才搞明白。
三角洲用球头控制,感觉调试要求很高。
i3结构看起来像是为雕刻机准备的,y轴与工件一起活动,感觉速度不快,不是3d printer 最优解

网友H:
感觉三角洲调试好后速度回比较快,见过一个展会视频就是三角洲快速打印

楼主:
引用 网友H:
感觉三角洲调试好后速度回比较快,见过一个展会视频就是三角洲快速打印

速度还是um2快吧,另外也要看挤出头加热速度

网友(2019-03-24):
成本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