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工具或网站可以把PDF或图片的IC封装转成原理图

楼主(2019-02-02):
做封装很麻烦。
加立创上的封装无法导出成AD/orcad/pads格式。
所以请教一下各位坛友,有没有有没有工具或网站可以把PDF或图片的IC封装转成AD/ORCAD/PADS封装?
假如没有,我就准备着手写一个软件工具干这个事情。

网友:
我觉得靠你了

网友:
我也觉得靠你了

楼主:
清华大学林行刚教授在二十年前就做过类似的软件,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推广开来。

网友A:
我前不久提了这个问题,没有什么收获。自己搞了个很弱的脚本辅助我画库。

网友:
嗯,我一般是按照力创上的,自己再画一遍o(︶︿︶)o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前不久提了这个问题,没有什么收获。自己搞了个很弱的脚本辅助我画库。 ...

还会自己做脚本,厉害了。
感觉AD没有ORCAD方便,ORCAD至少还可以用表格形式来编辑。

网友:
属性设置不可逆!

网友B:
PDF是可以比较方便的画成封装的,前提里面不是图片是矢量。
adobe有个工具可以把pdf转成DWG,然后AD导入DWG,调整一下比例合适,然后在PDF上的位置放焊盘即可,一个封装一般几分钟就好了

网友:
支持楼主自已写,先把焊盘型状扫出来,再填上手册里写的尺寸就可以生成,就太方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PDF是可以比较方便的画成封装的,前提里面不是图片是矢量。
adobe有个工具可以把pdf转成DWG,然后AD导入DWG ...

这个主意不错,谢谢分享!

网友C:
懒死你算了。。。
器件不就是一堆管脚,在excel建好然后复制粘贴一下
allegro封装我一直用fpm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懒死你算了。。。
器件不就是一堆管脚,在excel建好然后复制粘贴一下
allegro封装我一直用fpm做。 ...

是吧,懒人一般都有懒法,既然象你说的这么简单,为何加立创要请人给它的线上EDA做原理图封装?
SOP8的没问题,一个个地敲就行了,换成那种64个引脚以上的, 而且每个引脚都是多功能的,敲得眼都花了。

网友D:
楼主不用费力写了
OrCAD Library Builder 可以做到

原理图和PCB封装一条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不用费力写了
OrCAD Library Builder 可以做到

谢谢,果然有这种现成的工具,我也记得有这种工具,电脑上也装了,只是没有想起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不用费力写了
OrCAD Library Builder 可以做到

请教一下有没有适合ad用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请教一下有没有适合ad用的?

当然有
https://www.ultralibrarian.com/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当然有
https://www.ultralibrarian.com/

这个只能从比如ti的模型,然后生成,从pdf没了解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只能从比如ti的模型,然后生成,从pdf没了解过啊

你可以使用这家的库平台;直接从网页里获取数据;自己处理下
正版直接可以使用

网友:
每次画板都要折腾一把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一下有没有适合ad用的?

小昭同学很贪心,你可以先用cadence画好,再用ad的orcad导入即可,有胜于无。
最新版的AD19好象提示有这种工具,但我还没开始试用。

网友:
方法各有不同。补充一个,有些PDF的表格,有软件可转换成EXCEL格式。后面的就好处理了。

网友:
markmark,解放生产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