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tcp发送二进制与接收不一致!(已解决)

楼主(2019-02-02):
直接上图,1 是代码,2是二进制bin源文件,3是接收到的数据。对比2,3对应不起来,黄色为出错数据,红色为多的字节,大体规律为妹8个字节多一个0xC2.

收到以上各楼层的启发,定义的STW为StreamWrite类,只能发送字符,否则转义。

更改BinaryWrite后问题解决!

网友A:
楼主厉害,我用了这么多年都没发现C#的这个BUG

网友B:
代码里用(char)类型发数据,在C里边是不敢轻易用这种有符号的发BYTE的,毕竟后者无符号。

另外看到每个 C2 后都紧跟一个≥80H 数据,因此怀疑这个 C2 根本就是自动插入的转义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厉害,我用了这么多年都没发现C#的这个BUG

请问我只想把这个数组的数据原封不动的发出去,这样发是否合适?

C#刚刚上手,不是很熟。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代码里用(char)类型发数据,在C里边是不敢轻易用这种有符号的发BYTE的,毕竟后者无符号。

另外看到每个 C2 ...

请问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可不可以不用char类型,用别的类型。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可不可以不用char类型,用别的类型。

其实没用过 C#,在 C/C++ 下用 unsigned char 或者 BYTE 类型发送 RAW 数组

可以用 wireshark 监视下底层动作,估计到网卡发出之前就已经加 C2 转义了

网友C:
估计bin_file_buf[]里面就错了,不是按照二进制读进来的吧,是按照文本读的吧。

网友D:
BYTE []发,BYTE []收,你转个char 说不准就是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bin_file_buf[]里面就错了,不是按照二进制读进来的吧,是按照文本读的吧。 ...

bin_file_buf[]里面是对的,用串口升级IAP没问题,现在修改为网口,怀疑STW.Write转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BYTE []发,BYTE []收,你转个char 说不准就是坑了

BYTE【】发的话,发出去,对面就收到的是31 32 33 34 35 36 .。。这样的数据,都被转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代码里用(char)类型发数据,在C里边是不敢轻易用这种有符号的发BYTE的,毕竟后者无符号。

另外看到每个 C2 ...

确实是转义了,我用
STW.Write((char)(0xaa));

发送0xaa,收到的是c2 aa c2 aa ...

楼主:
收到以上各楼层的启发,定义的STW为StreamWrite类,只能发送字符,否则转义。

更改BinaryWrite后问题解决!

网友E:
看了楼主和各位的回复。试了下sizeof(char),得到的值是2。。。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了楼主和各位的回复。试了下sizeof(char),得到的值是2。。。

C# CHAR是16bit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了楼主和各位的回复。试了下sizeof(char),得到的值是2。。。

是的,但是在这里不影响。3楼点到了重点,只要<=0x7F发送就没有问题,应该是这种流不支持,换成二进制流就好了。

网友:
问题是不是追到本质比较好,看了一下 StreamWriter 如果用的是 public StreamWriter(Stream stream) 这个构造函数的话,Encoding 默认是 UTF8NoBOM
public StreamWriter(Stream stream) : this(stream, UTF8NoBOM, 0x400)

而像 0xAA 这种值显然超 0x7F 了,那按 UTF-8 编码,0xAA 在 000080 - 0007FF 这个范围,会被编码为 2 个字节 110yyyyy (C0-DF) 10zzzzzz (80-BF),
0xAA = 0b10101010, 编码完就是 11000010 10101010 了,也就是 0xC2, 0xAA

网友:
十几年以前就被坑过,不能转char

网友:
AnsiChar 与byte对应,我猜普通的char 默认是widechar 吧?

网友F:
我觉得C#里面各种数据类型比较混乱,使用起来没有C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C#里面各种数据类型比较混乱,使用起来没有C方便。

我也这么觉着,c里面不管什么类型,只要心里不出错,一般错不了,C#转来转去太乱。

网友:
真心受教了,这C#看来是真有内容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C#里面各种数据类型比较混乱,使用起来没有C方便。

我到觉得C# 是很舒服的语言。各种语法糖,舒服到b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