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网络,能否直接用CAN的物理层接口芯片直接替换

楼主(2019-02-03):
两者都是差分,CAN物理层特性好一些,支持的距离更远。那么能否替换485接口芯片使用呢?
当然,整个通信网络里面,都用CAN接口芯片全部替换

网友:
当然不行。想都不要想。话说usb sata 网口也都是差分信号呢。

网友:
我记得好像哪里看到过说can的物理层就是485什么的

网友:
用485转CAN模块

网友:
物理层理论上兼容吧。485和can都是差分。

网友:
380V,220V都是交流电,可以通用?5V和24V都是直流电,我不知道能否可行,要不接一块试下

网友:
单纯的物理层是一样的,但是软件协议层上差别很大

网友:
整个网络全用can替换就可以

网友:
可以,但是注意发命令同时也能收到。

网友:
从物理层来看是可以的。

网友:
实际用过的告诉你,肯定可以,但是要注意脚位并不一样

网友:
以前的走线不变,控制器和终端改成CAN即可。485的代码和CAN代码不一样,改动还是比较大。

网友:
物理层是一样的,数据链路层开始就不一样了

网友A:
前公司的产品,AVR 单片机 + CAN 物理层  出货10W套以上(生产周期持续15年)
不用控制收发,就是单片机发生出去的数据,自己也会收到,需要过滤掉

网友:
可以用,管脚要调整。

网友:
可以,就是单分转差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前公司的产品,AVR 单片机 + CAN 物理层  出货10W套以上(生产周期持续15年)
不用控制收发,就是单片机发 ...

你好,我也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请教通讯距离是多少,通讯线缆能用普通的网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也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请教通讯距离是多少,通讯线缆能用普通的网线吗? ...

100米以内,用的是普通的双绞线

楼主:
顺路问一下,485接口有3082E这种高性能低价格芯片,CAN接口有吗?C250沿比较陡EMC特性不好,1040好像也不是特别优秀啊

网友:
完全可以,关键是CPU哪里就行了

网友C(2019-08-01):
引用 楼主:
顺路问一下,485接口有3082E这种高性能低价格芯片,CAN接口有吗?C250沿比较陡EMC特性不好,1040好像也不是 ...

你好,能不能说说3082E的优缺点呢?以前都是用MAX485E
MAX3082E,SN65HVD3082EP哪个更好些呢?

网友:
我靠这么牛,电平标准也一样吗?

网友:
      硬件和软件肯定是不一样的,理解替换的含义就是软件和硬件和485有区别,也是两根线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能不能说说3082E的优缺点呢?以前都是用MAX485E
MAX3082E,SN65HVD3082EP哪个更好些呢? ...

便宜,节点数多,码率凑合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