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712 vs 互感器 在交流测量上的对比。

楼主(2019-02-03):
ACS712对于测量直流在没有磁干扰的情况下非常好,至少不用考虑大负载电流对地分压的影响。但在交流测量上似乎没有优势。因为他是在2.5V(5V供电)上叠加50HZ的交流信号。还需要后端电路处理。那跟互感器比又有什么优势?

网友A:
简单,体积小。

另外,有国产芯片可以替代。
比如说我司的CC6902系列,成本也还ok。

当然,如果高精度测量的话,还是只有互感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简单,体积小。

另外,有国产芯片可以替代。

你是哪个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哪个司啊?

成都芯进
有一些样品放在立创商城卖

网友C(2021-06-15):
引用 网友A:
简单,体积小。

另外,有国产芯片可以替代。

有ACS712 代用的??求资料, Q:41106171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ACS712 代用的??求资料, Q:41106171

规格书详见附件,新设计优先选择第二代的CC692x系列

双霍尔能够抵御一定的共模磁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