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可用无源天线的GPS/GPRS二合一模块?

楼主(2019-02-03):
目前用的sim868测试发现只能用有源天线,体积太大了。不知道有没有其他模块自带LNA的?或者实在不行用gprs加gps两个模块算了,有没有可以用无源gps天线的模块呢?

网友A:
板子上加一片LNA即可

网友:
移远的mc20看看,好像内置有LN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上加一片LNA即可

有什么芯片推荐的吗?不太懂LNA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什么芯片推荐的吗?不太懂LNA呢

英飞凌的BGA725L6可以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英飞凌的BGA725L6可以试一下

看到BGA就放弃了,楼上的移远 MC20自带LNA,准备试试

网友:
封装长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