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智能马桶的落座检测是什么传感器?

楼主(2019-02-03):
家里的恒洁智能马桶盖,请教一下各位专家,其落座检测是什么传感器?

网友:
我感觉只是普通的机械开关。

网友:
红外,霍尔都有可能,机械的寿命应该不行。

网友:
可能是电容感应的,和触摸开关一样。

网友:
有机械开关的,也有红外检测的

网友A:
理应是这款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2#detail

楼主:
应该不是机械开关,红点处没有凹凸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理应是这款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09.60b229c5I9e2gk&id=547403096914 ...

是的就是这样的,应该是电容式的。

网友:
在座圈这个位置的都是这种,红外的在上壳,早期有机械开关的在底垫脚上或是座圈一侧轴上。

网友:
我家那个严选的坏了,垃圾货,低温灯一直闪烁,现在放假没人来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就是这样的,应该是电容式的。

谢谢!应该是这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