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家的19.9元USB充电器 SL是否垃圾品? 199元的如何?【21楼请推荐-dV终结检测的】

楼主(2019-02-04):
看价格19.9元,是否里面就3个电阻、连LED灯都没有的垃圾USB充电器?!

链接:https://m2.ikea.cn/cn/zh/p/vinni ... g-dian-qi-20303633/

货号: 203.036.33

一款便于携带的小型电池充电器。

充电完成、出现故障或过热时会自动关闭。

产地见包装

配有2个独立的充电槽,可同时为1-2块充电电池充电,AA和AAA电池可混合使用。

这款电池充电器带有一根USB线。

另外请点评一下199元的12节充电器。有它的详细参数?LCD上面的显示屏幕细节怎样?我有点兴趣购买。

链接:
https://m2.ikea.cn/cn/zh/p/storh ... qi-bai-se-80303654/

货号: 803.036.54

电池充满电之后,这款充电器将转至备用充电状态,因此在不需要立即使用电池的情况下,可以将其存放在充电器中。

电线管理装置可以帮你把电线收纳得井井有条。

产地见包装

配有12个独立的充电槽,可同时为1-12块充电电池充电,AA和AAA电池可混合使用。

这款电池充电器可挂在墙上,放在书架上或桌子上。

LCD屏幕显示电池正处于充电状态。

网友A:
单片机的,youtube有拆解评测: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sUZ_tI63x0

网友B:
199元的那个我也想买一个,样子挺漂亮方便的。

网友:
现在用的IKEA和爱乐普电池用爱乐普充电器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的,youtube有拆解评测: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sUZ_tI63x0

看起来不错,回头去买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的,youtube有拆解评测: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sUZ_tI63x0

有充电电流的参数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的,youtube有拆解评测: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sUZ_tI63x0

我靠!  19.9元的充电器,竟然是这么复杂的单片机!

宜家真的良心啊。

有疑问:没有LED怎么知道电池已经充满?

楼主:
引用 网友B:
199元的那个我也想买一个,样子挺漂亮方便的。

能找到下面资料?

1。充电电流?
2。220V供电的?
3。液晶充电时有进度显示?

网友C:
LADDA 2450的AA 和 900的AAA网上有很多评测说是eneloop贴牌的,2450的是enloop pro。我买了不少,给孩子玩电动玩具,目前还没出问题。注意不要买那种黄皮,1000mah和500mah的。
但是国内卖的也太贵了,在悉尼,4节装的正常价9.99澳元,按现在汇率,不到50rmb,ikea会员经常是7.99,不到40rmb。除了牛奶,这是少有的比国内便宜的东西。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找到下面资料?

1。充电电流?

这里有评测
https://lygte-info.dk/review/Rev ... 03.306.50%20UK.html

结论:

Conclusion

The charger works, but due to the low charge current it has trouble with detecting when batteries are full. It is also fairly critical with the batteries, i.e. it will not charge old batteries.
正常工作,但是因为充电电流小,检测电池充满有问题。然后挑电池,老电池不能充。

I like that Ikea has tried to make different charger design, but I will only rate it as acceptable due to the termination problems.
打分:只是可接受,因为停止充电的问题

网友:
19.9的那款的评测

https://lygte-info.dk/review/Rev ... 03.036.32%20UK.html

Conclusion

Charging empty 2450mAh batteries in it works perfectly, but remember to remove them when the charger is finished. Trickle charge is not good for LSD (Low Self Discharge) cells.
With smaller capacities or not empty cells the charger will overcharge them.

The charge time is rather long, 700 minutes is nearly 12 hours.

My first idea was that it could be used for travel charger, due to the compact size and a few overcharges during travel is not a big deal, but the long charge time will spoil that in some circumstances.

The charger is acceptable for occasional usage, but not as a regular charger.

网友D:
我用的就是一般般的电阻充电器,而且LED始终是红色的。是恒压充电,1.475V量过,长时间会有损伤。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就是一般般的电阻充电器,而且LED始终是红色的。是恒压充电,1.475V量过,长时间会有损伤。 ...

我昨天在仓库翻出一个“劲牛”充电器。当时还是比较高档的。

拆开发现,又是电阻+LED的货色。这东东永远都是红灯。

相比之下,我最近买雷摄的赠送的8路独立充电器,起码可以充满后转成绿灯(有运放)。

网友:
镍氢镍镉电池还是比较安全的,小时候玩四驱车经常充到电池漏液发臭也没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找到下面资料?

1。充电电流?

只是现场看过,充电电流不知道,是220v供电的,液晶有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是现场看过,充电电流不知道,是220v供电的,液晶有提示。

我最喜欢220V的充电器。这样问题最少。

看图片,电池应该有4档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里有评测
https://lygte-info.dk/review/Review%20Charger%20Ikea%20Storhogen%20603.306.50%20UK.html ...

估计不能满足所有电池的特性。有些电池应该电量或充满指示会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估计不能满足所有电池的特性。有些电池应该电量或充满指示会有问题。

我看了两个评测,充电电流220mA左右,这个电流理论上是无法做-dV终结检测的,因为-dV是靠检测充满时电池发热导致电压不升反降,电流太小不发热就检测不到,所以应该还是比较简单的电压+定时算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LADDA 2450的AA 和 900的AAA网上有很多评测说是eneloop贴牌的,2450的是enloop pro。我买了不少,给孩子玩 ...

我靠,除了牛奶,现在牛肉羊肉虾都和国内均价了,甚至牛肉羊肉都比国内便宜了。猪肉有点贵,菜也比较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LADDA 2450的AA 和 900的AAA网上有很多评测说是eneloop贴牌的,2450的是enloop pro。我买了不少,给孩子玩 ...

enloop pro 淘宝都要30元节啊。而且不知真假。

LADDA 2450 才17.25元/节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了两个评测,充电电流220mA左右,这个电流理论上是无法做-dV终结检测的,因为-dV是靠检测充满时电池 ...

大师有没有至少6位的5/7号充电器推荐? 使用-dV终结检测的。

听你这么说,感觉-dV终结检测电池充得比较满,而且寿命长。

网友E:
家里给小夜灯用的镍氢电池充电器,都是那种省到家,接上去充电只有红灯的那种,每次用得都想骂娘。。。
直到用上EVE那种4颗¥89的USB充电锂电池,解决了两个耗电大户,微软老鼠标以及飞利浦剃须刀,缓解了对傻重的NiMH电池的需求。
也一直寻思把手上的凌力尔特LTC41xx充电芯片用上,没直接驱动力,处于概念阶段未曾启动~
LTC4162-x,看起来挺美,one fit all~
“通用电池充电器”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大师有没有至少6位的5/7号充电器推荐? 使用-dV终结检测的。

听你这么说,感觉-dV终结检测电池充得比较 ...

话说坛主你要是在微博或者YouTube上面,也算是粉丝过千万的大V博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家里给小夜灯用的镍氢电池充电器,都是那种省到家,接上去充电只有红灯的那种,每次用得都想骂娘。。。
直 ...

锂电池1.5V,我买的不知品牌淘宝和你这个价格差不多的货,都没活过1年半,现在全部0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话说坛主你要是在微博或者YouTube上面,也算是粉丝过千万的大V博主啊

哈哈,还是在自己的地头舒服。

网友G:
我拆过,发过照片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amp;_dsign=2b0cebd8

有单片机,EM78的,总能值几毛钱吧,加上阻容之类,成本应该超过一元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昨天在仓库翻出一个“劲牛”充电器。当时还是比较高档的。

拆开发现,又是电阻+LED的货色。这东东永远 ...

re
我一直用雷摄的这款, https://item.jd.com/1340868.html
49元,有液晶屏显示充电进度。eneloop也一直用它充。
eneloop标配的慢充实在是太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师有没有至少6位的5/7号充电器推荐? 使用-dV终结检测的。

听你这么说,感觉-dV终结检测电池充得比较 ...

6位就不清楚了,我现在用的还是十几年前买的三洋NC-M60快充,充2节5号时电流可以去到2A,一个小时多点就能充满,不过对电池要求比较高,内阻大的垃圾电池会拒充,所以我都是用Eneloop。

楼主:
引用 网友A:
6位就不清楚了,我现在用的还是十几年前买的三洋NC-M60快充,充2节5号时电流可以去到2A,一个小时多点就 ...

乐高boost要6节电池啊。不可能一对一对的充。

楼主:
引用 网友G:
re
我一直用雷摄的这款, https://item.jd.com/1340868.html
49元,有液晶屏显示充电进度。eneloop也一直 ...

肯定不是-dV终结检测的。

雷摄的东西,不能要求过高,马马虎虎凑合使用而已。

-dV终结检测可是高端东西,我认为雷摄做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拆过,发过照片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05186&page=1&_dsign=2b0cebd8

你说的物料成本几毛钱,但实际的价值起码50元。

50元以内的充电器,很少有这么复杂和完美的。

网友:
能充6节或以上的可选的不多,也基本不是啥大厂,不如买两个三洋/松下的4节快充一起用,最新的型号好像是CC55。

网友H:
Sony bch34hc,  用了10年了,和eneloop配合还好好的。

用其他牌子电池可能会不进充,因为一开始有检测内阻步骤。

楼主:
引用 网友H:
Sony bch34hc,  用了10年了,和eneloop配合还好好的。

用其他牌子电池可能会不进充,因为一开始有检测内阻 ...

淘宝上输入 Sony bch34hc  没有找到任何东西。

网友I:
松下BQ-390,三洋MR55都是比较经典的充电器,同时充6只电池只能用2只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I:
松下BQ-390,三洋MR55都是比较经典的充电器,同时充6只电池只能用2只充电器。

看来我还是喜欢宜家的199元12节的。虽然充电电流只有220ma,一晚就行了。

反正电池多,有后备,不急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乐高boost要6节电池啊。不可能一对一对的充。

可以4节一起充,只是电流减半,也有1A多,3小时充满,买两个一起充就行了。
话说好像真没见过国外大品牌有6节8节的快充,都是4节为主,4节以上的都是十几小时的慢充,做不了-dV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4节一起充,只是电流减半,也有1A多,3小时充满,买两个一起充就行了。
话说好像真没见过国外大品牌 ...

为什么不设计成4节同时充,也可以达到2A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不设计成4节同时充,也可以达到2A电流?

功率和散热的考虑吧,内置电源体积太大不好看,4节同时快充电池发热也大,可能需要风扇散热了,所以就只设计成2节才能超快充了吧。

网友H:
引用 楼主:
淘宝上输入 Sony bch34hc  没有找到任何东西。

和SANYO NC-MQR02N 一模一样, 可能是同厂出来的。

只能一次4粒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H:
和SANYO NC-MQR02N 一模一样, 可能是同厂出来的。

只能一次4粒电池。

据说很多品牌都是三洋代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物料成本几毛钱,但实际的价值起码50元。

50元以内的充电器,很少有这么复杂和完美的。 ...

宜家就是这样,小东西上给点实惠,买他几件家具他就全赚回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来我还是喜欢宜家的199元12节的。虽然充电电流只有220ma,一晚就行了。

反正电池多,有后备,不急用。 ...

后面图及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面图及说明书

谢谢。

古大师来看看,这说明说写是-dV终结检测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古大师来看看,这说明说写是-dV终结检测的。

看10楼的评测,199那款应该是有-dV检测,但是由于电流太小,检测不是十分可靠,所以有时候会过充比较久才停。
而11楼19.9那款的评测就完全看不到-dV终结,全部都是700分钟定时终结,即使满电的电池都要80分钟才检测出满电停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10楼的评测,199那款应该是有-dV检测,但是由于电流太小,检测不是十分可靠,所以有时候会过充比较久才 ...

我记得我以前有一个松下BQ-390的。

假期后回公司仓库找找。

不知道这一款跟三洋CC55怎样比?

网友:
这种Panasonic充电器一直在用,很不错,规规矩矩的设计。用料也足,只不错现在价格贵了,之前才10多元一个。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58749-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4节一起充,只是电流减半,也有1A多,3小时充满,买两个一起充就行了。
话说好像真没见过国外大品牌 ...

大师
MIBOXER C4 18650充电器容量测试液晶智能快速锂电池充电器/26650c C4充电器
这个有人用过吗?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