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好了BOOST的电吉他,为何运行第一个程序,移动活动块,声音没有变化?

楼主(2019-02-05):
电吉他拼好了。颜值很高,而且比想象中的要大一些、重一些。

楼主:
运行第一个示范程序。

BOOST会自动弹奏。

按界面提示,应该要移动活动块。

我移动了。

楼主:
我移动活动块,但奇怪的是,声音没有任何变化。

谁能指点一下?

网友A:
能变成其他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变成其他的吗?

套件17101包括5种造型。

楼主:
找到原因了。

活动块,原来是定音调的。

越靠近颜色/距离传感器,音调越高。

楼主:
下面这个,才是拨动琴弦的。

2楼的程序应该就是相当于自动节拍生成器。

靠,这玩意真的可以弹奏吉他曲啊!

楼主:
终于摸索出来。

可以识别5种颜色:黄、绿、红、蓝、白。

楼主:
5种色,可以分别编程定义音调。

楼主:
颜色传感器,跟上面的5种色块是下图的位置安排的。

它是如何识别颜色?

楼主:
肯定靠音调块上面的白色滚轮配合识别。

工作原理是什么?

网友:
距离传感器检测距离貌似可以分级成数字信号吧

楼主:
我摸索出来了,不是根据颜色识别,而是根据距离。

证据是:我将黄色与绿色调换,发现触发不变。

也就是是说,是根据距离判断的。

网友:
哇,这个很好玩啊!

楼主:
大小正适合小孩玩。

网友:
这个传感器可以识别颜色和距离,那个猫咪造型的可以吹口风琴,这个就是根据颜色识别的。

楼主:
中文才安装。晚上全部功能试了一次。然后拆了。

原因是:对音乐认识不深,玩不了什么。知道可以做什么就好了。

网友:
安卓手机可以玩吗?

网友:
boost快成了莫大玩具了

网友:
整个简单的,试试,哈哈哈。

上面的滑块来改变和声,就是C,G,F,Am,Em,下面的拨弦器,一下一下拨就行,拨的间隔时间固定。唱一个字,拨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文才安装。晚上全部功能试了一次。然后拆了。

原因是:对音乐认识不深,玩不了什么。知道可以做什么就好 ...

顺序这样放,容易记住,
顺序号:1  3   4  5  6
和弦名:C Em F  G Am

没有2,不用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