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家5号/7号镍氢充电池、充电器评测

楼主(2019-02-06):
今天到番禺宜家,买了下面东西:

斯霍根12位5号7号充电器,1个,199元,产地中国浙江

维宁格2位5号7号充电器,1个,19.9元,产地中国广西

LADDA 2450 5号镍氢充电池,12个,69元/4个。产地日本 (据说是爱老婆贴标的)

LADDA 900 7号镍氢充电池,12个,49元/4个。产地日本 (据说是爱老婆贴标的)

楼主:
维宁格2位5号7号充电器,本来我是没有用处的。

但19.9元这么便宜,忍不住买了一个。

一看说明书,大吃一惊:由单个负电压传感器(-dV)终止充电。

这点看来古大师也想象不到。

网友:
坐等评测,好用我也买点

楼主:
之前我误以为维宁格2位5号7号充电器没有指示灯。

原来是有的。

通电,指示灯亮起2秒。
LED亮:正在充电
LED灭:已经充满
LED闪:错误

不爽的是:只有一个指示灯。

5号充电电流220ma。
7号电流110ma。

另外,吐槽一下USB线的颜色,好像日晒雨淋老化成黄灰色。

楼主:
斯霍根12位5号7号充电器,体积好大。

10倍价格,也是10倍体积。而且有液晶。

楼主:
插上电源线。

楼主:
这两个凸看起来是收电线使用的。

楼主:
非常可悲,只是装样子的放在哪里。一碰都掉下来了。

楼主:
拆开,发现是塑料折断的。

包装看起来全新没有拆过,我应该是第一手。也就是说,这东西出厂的时候已经折断。

我记起来了,现场还有几台,我摇一下,有2台听到里面有声音,估计就是这两个东西已经折断。

我还特意挑了一台没有声音的。没想到还是折断的。

明天还得跑回宜家,先退货,然后再重新购买。

(上次299元的电钻也是这个流程)。

后记:看了说明书,这只是收短连接线。

楼主:
通电测试。

放入两节有问题的电池,立即显示错误。

(这两节坏的电池,19.9元的小充电器看不出错误,会显示一直充电。一分钱的确一分货啊。)

另外,雷摄充了一整晚,显示已经充好的电池,放入这个充电器,竟然只是显示3格(4格才满)

楼主:
两批雷摄,右边那批是使用过的。

充一整晚,看看效果如何。

楼主:
说明书:

由单个负增量或零增量电压传感器(-dV/dT或0dV/dT)终止充电。

比19.9元的多了零增量。

充电电流:5号 0.25A, 7号0.11A

楼主:
放入一节碱性电池,一节碳性电池,立即显示电池错误。

这充电器看起来非常可靠!

楼主:
液晶自动背光。设计比较合理。

1。插入电池或拔走电池,会亮起背光。

2。1分钟后会自动关闭背光。

3。打开盖子,会自动亮起背光。

网友:
这么高端的充电器,还真是涨见识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维宁格2位5号7号充电器,本来我是没有用处的。

但19.9元这么便宜,忍不住买了一个。

我没有想象不到,老外评测里说过是-dV的,但因为电流太小,电池温升不够大(0.22A * 1.4V = 0.3W,这个功率作用在一个5号电池上只有几度温升),检测并不可靠,满电的电池也要充80分钟才停,没电的Eneloop放进去都是充到700分钟定时断,全部都远远超过理论上的-dV转折点。

如下图,理论上应该在600分钟左右温度曲线开始上升时就停止充电的,结果多充了一个多小时,可以说-dV完全没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想象不到,老外评测里说过是-dV的,但因为电流太小,电池温升不够大(0.22A * 1.4V = 0.3W,这个功 ...

这个19.9元的维宁格2位5号7号充电,明天我去换199元的时候,顺便退货了。

不能识别坏的电池,看起来不是好充电器。

退货前,拆解拍摄一下。背后两个螺丝拧开,就可以拆开了。

楼主:
199元的充电器,背后两个脚垫拿走,有两个螺丝。

拧开螺丝后,发现仍然无法打开。 靠近电源插头那一边卡的很死,用力应该会损坏。

谁能告诉我拆解方法?

楼主:
现在对199的充电器非常满意。

这是一款需要一整晚的充电器。不能使用1小时快充跟它比较。

这个充电器,充好电后,不需要拿出来。可以作为电池存放盒使用,非常方便。

网友B:
>充好电后,不需要拿出来。
What about leakage if the battery is not taken out from the charg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好电后,不需要拿出来。
What about leakage if the battery is not taken out from the charger? ...

宜家宣传资料这么说的。

楼主:
充了一晚,12个雷摄电池都变成了4格。

我将电源拔掉。重新插电。

竟然都显示2-3格(4格才满)。

楼主:
已经20分钟了。

还都是显示3格。

网友C:
这种小电流的-dV/dT完全不靠谱,就像17楼古大师说的一样,温升不足以支持这种可靠的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小电流的-dV/dT完全不靠谱,就像17楼古大师说的一样,温升不足以支持这种可靠的检测。 ...

它能立即分辨坏电池、非充电电池的原理是什么?

为何19.9元的分辨不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它能立即分辨坏电池、非充电电池的原理是什么?

为何19.9元的分辨不了?

应该是内阻和端电压吧,也许使用dI/dV实现。

网友D:
5号、7号充电电池现在还有多少用处?是不是遥控器里面用的最多,其它地方基本都锂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5号、7号充电电池现在还有多少用处?是不是遥控器里面用的最多,其它地方基本都锂电了。 ...

用锂电池的基本都是自带的,无需外配电池。5,7号电池用的地方多了去了,我家里一大堆飞狮的低自放镍氢电池,当年易迅经常特价,29.9可以买4节5号,19.9可以买4节7号,现在归并到二手东,这价格再没见过。搭配万胜的三样M60 OEM版充电,方便得很 ,节能节钱还环保。我连电钟点电池都用这个。

网友:
不良电池和碳性电池内阻较大。因此内阻太大会被拒绝充电。但有可能误判导致电池用了一段时间以后无法再充电。充电时电池的电压-不充电时电池电压/充电电流=电池内阻

楼主:
引用 网友D:
5号、7号充电电池现在还有多少用处?是不是遥控器里面用的最多,其它地方基本都锂电了。 ...

遥控器使用碳性就行。0.7元1节,GP。

我这些设备要使用电池:

1。乐高BOOST 就机器人控制中心6节7号。需要2组。12节。

2。我家小孩电动牙刷、洗牙器需要5号电池。 算起来要12节。

上面是我这一次购买的数量。我已经十几年没有使用充电的5号7号电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内阻和端电压吧,也许使用dI/dV实现。

199元的有负增量或零增量电压传感器(-dV/dT或0dV/dT)终止充电。

而199元的只有负增量。

是否199元的使用了零增量来判断电池好坏或非充电电池?

楼主:
难道上面的雷摄电池质量不好,才导致199元的充电器断电后,电量的判断识别不好?

我拆了LADDA 5号月7号,放进去。

如果测试结果仍然像雷摄那样,这个199元的充电器我也退货。

楼主:
新拆开的LADDA电池,使用fluke 15B测试,电亚是1.30到1.32V,  看起来是有电的。

但为何放进去,全部显示没电状态?  (一格都没有)。

1.3V我感觉至少算2格电嘛。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充了一晚,12个雷摄电池都变成了4格。

我将电源拔掉。重新插电。

哈哈,这种逼死强迫症的,以前用明智充电器带显示的也有这情况~

一直无解,这次等老大破解科普~

网友F:
老大,原装的三洋/松下快充CC55+4节电池在狗东也才168。还是上原装吧。还有个8节充的CC63,但没有找到评测。最新的CC65评测不咋地,所以还是CC55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哈哈,这种逼死强迫症的,以前用明智充电器带显示的也有这情况~

一直无解,这次等老大破解科普~ ...

解决了。是雷摄的电池质量不够好。

我换了LADDA(4节5号,8节7号)后, 充到3格,断电,再通电。仍然是3格。(有前提的,变成3格后有20来分钟了。如果刚变成3格就拔电,再通电会是2格。这个可以理解。)

之前雷摄再通电可能只有1格。

继续观察。等充满,再断电,看看仍否还是4格。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老大,原装的三洋/松下快充CC55+4节电池在狗东也才168。还是上原装吧。还有个8节充的CC63,但没有找到评测 ...

你截图看看。我只看到159元充电器。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截图看看。我只看到159元充电器。

https://item.jd.com/10991655891.html
4节7号 168
https://item.jd.com/10417059133.html
4节5号 198

楼主:
引用 网友F:
https://item.jd.com/10991655891.html

1。不是自营,是第三方。

2。电芯不是Pro,只是普通的1000mah的。

不是第三方,电芯真假都无从得知。

京东自营的4粒pro要105元。

我现在宜家的才69元。应该就是一样的东西,宜家找三洋贴标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1。不是自营,是第三方。

2。电芯不是Pro,只是普通的1000mah的。

宜家的这个电池很好,我也在用,就是看了老外的评测,说是eneloop pro贴牌的我才买的,用下来确实不错
充电器还是三洋/松下的靠谱

网友E:
引用 楼主:
1。不是自营,是第三方。

2。电芯不是Pro,只是普通的1000mah的。

之前玩收音机,有关注过一段时间电池:
1、极品是之前的三洋爱乐普,现在绝版了;现在的是松下标的,虽然也好,但是没有三洋好了;
2、关于代工,同个代工厂出来的,不同牌子还是不同质量,比如富士康同时代工了苹果和小米,但质量,还是各个牌子各个表现的,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宜家的这个电池很好,我也在用,就是看了老外的评测,说是eneloop pro贴牌的我才买的,用下来确实不错
充 ...

其实有证据的:

1。都是5号2450,7号900容量。

2。都是日本制造。

符合这两个条件的,只有爱老婆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之前玩收音机,有关注过一段时间电池:
1、极品是之前的三洋爱乐普,现在绝版了;现在的是松下标的,虽然 ...

现在已经是第五代eneloop了,最早的1代和2代是日本三洋工厂的,后来松下收购,从3代开始,大部分产能都转中国了。看论坛上说是中国产的离散性比日本的稍差一点。但是老版的电池因为时间久了,性能也退化了。所以也没什么可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在已经是第五代eneloop了,最早的1代和2代是日本三洋工厂的,后来松下收购,从3代开始,大部分产能都转 ...

是啊,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在已经是第五代eneloop了,最早的1代和2代是日本三洋工厂的,后来松下收购,从3代开始,大部分产能都转 ...

我买的宜家LADDA产地是日本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买的宜家LADDA产地是日本的。

2450是3代或4代的eneloop pro,只在日本生产。就是因为这个,才推测ikea的这个电池是pro贴牌的

网友:
pro是好电池,我买了8个放闪光灯用,放1,2年还有满满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它能立即分辨坏电池、非充电电池的原理是什么?

为何19.9元的分辨不了?

通过内阻分辨,分别测量充和不充的电池电压就能算出内阻,非充电电池和旧电池内阻较大。19.9的估计是USB供电不稳的原因,检测不够可靠,199的内置电源稳定性会更好。

网友:
好奇心驱使也买了个维宁格2位5号7号充电器,拆开看貌似是电阻限流,回头看看那个主芯片到底是啥,试试把电压提高看看效果

编辑加入:

这玩意电路有意思,二极管降压,电阻限流,输入线短,差得延长线都不能用。没啥好改的,就这么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2450是3代或4代的eneloop pro,只在日本生产。就是因为这个,才推测ikea的这个电池是pro贴牌的 ...

宜家是大客户。所以还能在日本生产并且价格只是爱老婆的60%。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内阻分辨,分别测量充和不充的电池电压就能算出内阻,非充电电池和旧电池内阻较大。19.9的估计是USB ...

看来我的感觉是对的。我只喜欢220伏供电的充电器。不喜欢USB口的。

楼主:
刚才看完电影回来,看到12节电池都是4格(满)了。

拔掉电源。重新插上。

非常遗憾的看到,全部变成3格了。

再充,明天如果还是这样,这款199元的拿去退货,改买三洋CC55。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才看完电影回来,看到12节电池都是4格(满)了。

拔掉电源。重新插上。

正常的,镍氢不像锂电池统一在4.2V终结,每节电池的充满电压都有微小差异,所以不可能做到一放进去就检测到是不是满的,必须充一段时间,如果电池是满的温度马上会上升,然后电压下降,-dV出现才能判断是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镍氢不像锂电池统一在4.2V终结,每节电池的充满电压都有微小差异,所以不可能做到一放进去就检测 ...

要看3格升到4格多长时间了。

如果只是一会儿,十来分钟,那可以接受。如果要几个小时,就无法接受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看3格升到4格多长时间了。

如果只是一会儿,十来分钟,那可以接受。如果要几个小时,就无法接受了。 ...

老外评测最长要80分钟才会停……
反正220mA电流想可靠做-dV/0dV检测是比较困难的,毕竟成本所限不可能用高精度基准和24位ADC来精确检测几个mV的变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看3格升到4格多长时间了。

如果只是一会儿,十来分钟,那可以接受。如果要几个小时,就无法接受了。 ...

但是问题来了,这样的话,因为镍氢电池,好像还是有记忆效应的,肯定没有锂电池理想;那么上一次满电情况下拿出再充,记忆效应原因,是不是大部分容量的电量,都不太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外评测最长要80分钟才会停……
反正220mA电流想可靠做-dV/0dV检测是比较困难的,毕竟成本所限不可能用 ...

如果要80分钟,我就退货,改用CC55了。

大师先告诉我一下,CC55有什么缺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要80分钟,我就退货,改用CC55了。

大师先告诉我一下,CC55有什么缺陷? ...

都没用过,我也是看别人评测而已。
三洋M60放满电的进去大概1分钟就能检测到,还是比较靠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正极的排气孔太大了吧。

哪里的正极排气孔?有图片指出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没用过,我也是看别人评测而已。
三洋M60放满电的进去大概1分钟就能检测到,还是比较靠谱的。 ...

CC55是否已经是目前最好的充电器?

免得买了后悔。

宜家199元的刚好断了2个扣子(9楼,10楼),要去换货。

否则我就不退货,省得再跑一趟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CC55是否已经是目前最好的充电器?

免得买了后悔。

Cc55好像只有三档电量显示吧?看京东描述,0-20%红色,20-80%黄色,80%以上红色。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位置,是不是太山寨的感觉,我没研究过

我回家拍更清楚给你看。

不用怀疑,这是世界上目前最好放5/7号可冲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H:
Cc55好像只有三档电量显示吧?看京东描述,0-20%红色,20-80%黄色,80%以上红色。 ...

80%以上绿色。

那怎么判断100%充满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80%以上绿色。

那怎么判断100%充满了?

充满后关灯断电吧。

网友I:
明智936充电器,爱好者开发成商品化,不二选择。稳定性功能都很强大,不过目前只有二手了。

btw,我kao,炒到1000了?

网友I:
有一手,115,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I:
明智936充电器,爱好者开发成商品化,不二选择。稳定性功能都很强大,不过目前只有二手了。

btw,我kao, ...

也有这款明智+三洋爱乐普,感觉是当年的经典组合,好满足,不过也没循环用过一两次,哈哈~~但是现在不知道放哪个箱底了。。。。

另外明智充不了锂电池,比如现在流行的18650,现在发现了这款,不知道算不算是接班者: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有一手,115,合适。

图中快递费太吓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充满后关灯断电吧。

没有放电池,也是关灯的吧?

问题来了:电池是坏的,完全没电,相当于内部开路的怎么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I:
明智936充电器,爱好者开发成商品化,不二选择。稳定性功能都很强大,不过目前只有二手了。

btw,我kao, ...

算了,我还是买国外大品牌的正规产品。

安全第一。国内DIY的万一考虑不周,就容易危险。

网友I:
引用 楼主:
算了,我还是买国外大品牌的正规产品。

安全第一。国内DIY的万一考虑不周,就容易危险。 ...

那就三洋那几款

楼主:
引用 网友I:
那就三洋那几款

三洋CC55是最好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有一手,115,合适。

快递费907。。。

网友J:
时隔多少年,本坛又折腾起来了镍氢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J:
时隔多少年,本坛又折腾起来了镍氢充电器

不折腾。直接购买而已。

这是技术讨论,帮助购买到最佳产品。

楼主:
引用 楼主:
刚才看完电影回来,看到12节电池都是4格(满)了。

拔掉电源。重新插上。

7小时过去了,12节电池都4格(满)了。

断电。

液晶屏25秒后才熄灭,证明所有电池都没有在充电呢。(否则断电后液晶立即熄灭)。

再通电。

非常遗憾看到,全部都是3格。

我再断电,液晶立即熄灭,证明电池在充电中。

可以下结论了:退货。

网友:
三洋是权威。代表行业标杆   错不了。 我都留一个全新的M57   鬼子在这下了功夫。

网友:
引用 楼主:
7小时过去了,12节电池都4格(满)了。

断电。

这么小的电流,满的电池也不可能像快充那样1分钟就明显发热,起码要给个15分钟它检测吧。

楼主:
4格后断电再通电,20分钟后去看,仍然是3格。

然后跟小孩去拼乐高机boost器猫。

1小时15分再看,已经是4格。

我重新再测试一次,看看多久可以重新回到4格。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位置,是不是太山寨的感觉,我没研究过

正极盖里面是空的,另有一圈密封环,严重过充时才泄压防爆,这个孔大小没关系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4格后断电再通电,20分钟后去看,仍然是3格。

然后跟小孩去拼乐高机boost器猫。

老外测最长要80分钟,也就是1小时20分,过充约300mAh,确实有点不可接受,低自放的电池损伤会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外测最长要80分钟,也就是1小时20分,过充约300mAh,确实有点不可接受,低自放的电池损伤会比较大。 ...

每次过充300mah,为何宜家的广告语,号称它可以作为闲置电池盒使用?!  这很不负责任啊。

误导我以为,只要充满电后,以后重新通电,也立即可以识别已满电,不会再充。

楼主:
刚才试了,现在可以确定20到30分钟内可以回到4格。

我再精确的重新测试一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每次过充300mah,为何宜家的广告语,号称它可以作为闲置电池盒使用?!  这很不负责任啊。

误导我以为, ...

宜家的意思只是充好的电池可以不用拿出来另外存放(有的充电器充好的电池必须拿出来,不然放在里面会慢慢放电),不是指充满的还没用完就可以放没电的进去混充吧,用完的电池最好还是另外存放,攒到下次一起放进去充。
如果要存放满的又随时充新的就一直插着电呗。

话说三洋M60我最不爽的是只有一个指示灯,几颗电池同时充总是担心有一两颗接触不良充不进去,毕竟用了十几年触点多少有点磨损氧化,有时候电池放进去会不认,CC55的4颗独立指示灯是一个很实用的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宜家的意思只是充好的电池可以不用拿出来另外存放(有的充电器充好的电池必须拿出来,不然放在里面会慢慢 ...

独立指示灯是最基本的要求。

19.9元的宜家我要退货,就是因为2个电池只有一个指示灯。这非常不人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独立指示灯是最基本的要求。

19.9元的宜家我要退货,就是因为2个电池只有一个指示灯。这非常不人性。 ...

嗯,我试过几次中间有一颗接触不良没充上,所以现在都要充十来分钟后摸一下是不是每个电池都温温的才放心。
你当小白鼠买个CC55试试呗,好用我也换一个……

楼主:
引用 楼主:
刚才试了,现在可以确定20到30分钟内可以回到4格。

我再精确的重新测试一次。 ...

重新测试,大概26分钟左右转成4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我试过几次中间有一颗接触不良没充上,所以现在都要充十来分钟后摸一下是不是每个电池都温温的才放心 ...

就怕摸完后,才接触不良。

网友:
以前听说松下是向三洋买了eneloop的牌子,松下的eneloop和三洋的eneloop是不同的电池。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网友:
赶紧翻出三洋MR57给爱老婆充充电。给松下洗牙器换镍氢电池。

网友:
BQ-392飘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怕摸完后,才接触不良。

压得还是挺紧的,只不过接触电阻稍大就会拒充,轻轻摸一下不会动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得还是挺紧的,只不过接触电阻稍大就会拒充,轻轻摸一下不会动到的。 ...

雷摄的8路充电器7号电池,在我改装塑料壳之前,估计1克的力,都可能导致接触不良。

宜家的没有这个问题,接触得非常好。

雷摄的我估计是根据电池电压来判断是否已经充满。所以雷摄的电池其实没有真正充满。但好处是:断电,再插电,立即提示电池已经充满。

我感觉雷摄的这种方式,可能更有利于电池的寿命。

网友:
引用 楼主:
它能立即分辨坏电池、非充电电池的原理是什么?

为何19.9元的分辨不了?

测电池内阻,好的充电电池内阻小,差的或者不是充电电池内阻大。

网友:
我目前用的是 BQ-CC55C 黑色快充及配套的 eneloop pro 電池,現在想買一些非 pro 的白色 eneloop 電池,不知道非 pro 的電池用 CC55 快充是否会對電池不好?希望有人解答一下。

------------------

自己找到答案了,一直以為白色的非 pro 電池配套的白色充電器是慢充,原來充電器只是顏色不同,型號相同,且都是快充。所以我可以放心用我 pro 配套充電器充非 pro 電池了。

另外,打算買些 7 號電池轉 5 號電池的電池轉換盒,以後就統一用 7 號電池了,有質量好的推薦嗎?

楼主:
已经退货。

楼主:
已经京东自营购买了松下爱老婆CC55C急速充电器。

收到货再详细评测。

楼主:
最新结果: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06664-1-1.html?_dsign=b297fd71

松下BQ-CC55C我测试出来的缺陷:

1。有大概十分一机会电池放进去会提示出错。重新放又恢复正常。

2。充好的电池,重新放进去,要26分钟才重新提示充满。期间电池发热达到80度。

楼主:
早上到宜家重新买了一个。

这次我要求工作人员先拆开给我看看,我才去结账。开始工作人员说他们不能拆开货架上的东西。

我说,你这批东西有缺陷。我拿出货架上的一盒,摇得响的,给工作人员,让她拆开。我说服她,我退过货,知道响声是上面的扣子出厂的时候就断了。既然我已经明确的指出这产品的缺陷,如果还不去修正这问题,就说不过去了。

工作人员被我说服,拆开有响声的一盒,果然跟我说得一模一样。

于是我挑了一盒没有响声的,要求她拆开给我检查,证实没有断扣子,我才拿去付款。

楼主:
这两个扣子的却有用。电源线可以收起来。

楼主:
这12节雷摄7号,使用松下爱老婆BQ-CC55C充满电的。

重新放入,都只是显示3格电。

楼主:
使用fluke 15B万用表的10A直流档,测试出,这时候,充电电流是一个脉冲。

我估计应该是一个1秒内的0.692A的电流脉宽,然后停止5秒,再来一个脉冲....

由于我手上没有示波器,无法知道准确的充电脉宽时间。

楼主:
大概30分钟,电池重新显示4格(已经满)。

整个过程,电池都是冰冷的,没有任何发热迹象。

怪不得宜家的说明资料这么描述:

“电池充满电之后,这款充电器将转至备用充电状态,因此在不需要立即使用电池的情况下,可以将其存放在充电器中。”

楼主:
这款充电器,电池显示4格的时候,是否就已经充满电?  或是到了4格,仍然继续充电一段时间?

说明说没有说,网上也找不到资料。

我机智的解决了这个疑难问题:

当12个电池都4格的时候,将电源关掉,会发现液晶屏幕,还有25秒才关闭。估计主板上有个大电容,可以维持25秒供电。

正常只有有电池仍然在充电,液晶断电后会立即熄灭的。

我得出结论: 液晶显示4格,电池就已经充满,并且停止再充电。

网友K:
引用 楼主:
它能立即分辨坏电池、非充电电池的原理是什么?

为何19.9元的分辨不了?

无电压或者充一定时间电压不上升

楼主:
引用 网友K:
无电压或者充一定时间电压不上升

1。坏电池有电压。
2。3秒内它就能判断。

楼主(2021-07-03):
宜家12节充电器使用了2年,发现非常可靠。

刚才想多买一个,竟然已经停产,买不到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宜家12节充电器使用了2年,发现非常可靠。

刚才想多买一个,竟然已经停产,买不到了。 ...

咸鱼上有,160元不包邮,说是全新未使用无包装的版本。

网友:
我写过几个镍氢充电器的程序,调试时遇到一些垃圾的电池根本不会产生负电压,只能从0增量或计算最长充电时间判断为充满了。 可见这东西要做得适应面广并不是那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L:
咸鱼上有,160元不包邮,说是全新未使用无包装的版本。

是的,只能咸鱼上找了。

不知道店家是否发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