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现在的笔记本电源不配地线?

楼主(2019-02-07):
我10多年前的华硕笔记本电源是三脚的插头,有地线。最近换了两台笔记本电源都是二脚的。没有地线会有电场辐射。

网友:
现在手机电源就算是3脚也是用2脚而已

网友A:
之前我发帖讨论过。

结论是:

1。机壳带电,用电笔测量机壳会红灯,是正常的。

2。用手摸机壳,会有触电的麻感,也是正常的。

现实就是这么的操蛋。 不满足上面条件,EMC电磁测试就过不了关。

网友:
我一直以为机壳带电是适配器接地问题

网友:
适配器经典电路都是三插头的

网友:
以前的港版水货笔记本是三插的安全插头那种。现在不知是不是

网友:
联想ThinkPad 的电源适配器,有2插和三插,我们都是随机发货的。

现在的开关电源有隔离,估计三插的地线只是装装样子,没有真正的作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之前我发帖讨论过。

结论是:

帖子网友能否翻出来学习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帖子网友能否翻出来学习一下?

谁能找到这个帖子?

应该是我发的。

网友:
找到了: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74047-1-1.html?_dsign=4e5e2096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谁能找到这个帖子?

应该是我发的。

为何电源适配器的地线用电笔测试时红色?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74047-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何电源适配器的地线用电笔测试时红色?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74047-1-1.html
(出处: amoBB ...

我比你早先一步找到了 :)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之前我发帖讨论过。

结论是:

卧槽……

我的苹果mac(金属外壳),插电后,用手摸会有很轻微的麻麻的感觉。

一直以为是家里的底线不好……

看来是通病?正常?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卧槽……

我的苹果mac(金属外壳),插电后,用手摸会有很轻微的麻麻的感觉。

两插插头有这个问题,把适配器插头换成三插线可解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两插插头有这个问题,把适配器插头换成三插线可解

估计适配器就是2线设计的。

网友:
电脑电源也是3线,不过gnd有接壳,所以不会电到。。。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估计适配器就是2线设计的。

苹果的适配器有个接地钉。三插线可以接地。

网友F:
国内因为建筑布设入户线时(特别是90年代以前),没有安装地线或是没正确安装地线。这种情况下,一个合格的开关电源(带地线),因跨接在输入与输出之间的安规电容(比如2200PF)的存在,会在开关电源输出端出现麻手的现象(电流为0.15微安),取消插头地线会不会是厂家的无耐?

4个电脑机房台式机70台,入户地线正常,漏保一旦接入地线,即跳闸!无法正常验收!潮湿天,摸机箱被严重电击……
分析:70个安规电容,地线上的电流10.3MA,加上其它设备,接近剩余不动作电流(15MA),漏保就经常跳闸~
解决办法:施工方使用的是剩余电流30MA(剩余不动作电流15MA)的漏保,改成向厂家定购50MA的(夸下正泰,售后不错),正常接好地线后,一切正常!
注意:50-15=35MA,略超过人体安全电流,但只能选50MA规格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苹果的适配器有个接地钉。三插线可以接地。

你见过有人接这跟地线吗?

苹果原装的电线是没有地线的。难道苹果鼓励大家DIY?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见过有人接这跟地线吗?

苹果原装的电线是没有地线的。难道苹果鼓励大家DIY? ...

我就在用,当然不是给客人DIY的。
苹果电脑配两个插头,一个折叠二孔插,没有接地。一根长三孔线,有接地。两种都在盒子里,无需另买。

网友:
我们小区没有地线,上次我看到避雷针引下来的线都还在等电位盒子里扔着没接上

网友G:
公司的apple mac pro 两脚的,插上充电,笔记本摸着会有麻的感觉,无论2脚如何调换都一样。测电笔测试有220V电压。
我的P50买的美版的,电源就是2脚的。用电笔测试是没有电压的,不知怎么做到的。
国产的笔记本电源都是3脚的。没有发现有麻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国内因为建筑布设入户线时(特别是90年代以前),没有安装地线或是没正确安装地线。这种情况下,一个合格的 ...

分区用多几个漏电保护开关

网友:
日本电器基本上都是两线的。
手摸麻是因为X电容。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公司的apple mac pro 两脚的,插上充电,笔记本摸着会有麻的感觉,无论2脚如何调换都一样。测电笔测试有220 ...

笔记本,你还能选择到带地线的电源适配器。

你找一个12V的适配器带地线的给我看看。

现在清一色100%是两插的,只要EMC合格就100% 电笔测试负极输出会红色。

我之前做过大量的测试。

我的P50买的美版的,电源就是2脚的。用电笔测试是没有电压的。我估计只是你测试的场所问题,在其它地方测试,可能还是会负极带电。只要带X电容,都是这样。如果不带X电容,就过不了EMC测试。

网友:
都是Y电容惹的祸   20年前就为了这个和当时的苹果搞过一下。

网友:
我拆过两插电源适配器的地线都接到零线上了

网友:
经常不小心碰到笔记本导电的部位就酥的麻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你还能选择到带地线的电源适配器。

你找一个12V的适配器带地线的给我看看。

是Y电容,不是X电容。Y电容跨接于初次级之间,X电容跨接于火线零线之间。
Y电容一般1nF~2.2nF,X电容0.1uF起步,把X电容放到Y电容的位置会电死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见过有人接这跟地线吗?

苹果原装的电线是没有地线的。难道苹果鼓励大家DIY? ...

苹果笔记本有地线的,两插和三插可以换头,16年开始没有三插了

网友:
给这个Y电容苦了好多年,导致带电,和影响设备测量

网友:
估计是地线有时会被垃圾维护人员误接到火线上.从而产生严重事件.所以他们认为只要做的好.不接反而可能更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