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手机开不了机了,大家看看有必要抢救一下吗?

楼主(2019-02-10):
手机是ip6sp,一年多以前可能被小孩儿咬到,后来听筒扬声器声音就一直很小,耳机声音没有问题。前两天手机电量不正常,有时会断崖下跌。晚上插着充电早上电量反而更低。昨天早上听到一声惨叫(低电量报警),起来发现开不了机了,怎么按都没有反应,插充电器也开不了机。因为过年还在老家乡镇上没有ip专卖店,找到一家维修店,检查发现电池还有电没坏,插充电器有0.42A电流就是开不了机,师傅说他修不了。想问问大家,这个大概是什么故障,有维修的必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坏了,听筒脏了,数据线该换了

开始也打算换电池,后来修的时候师傅直接拿了一块新电池插上充电也显示0.4A左右。我的电池当时测量3.9V左右,师傅也按了好久没反应就说修不了。我感觉应该是电源管理方面问题,0.4A电流可能是IC短路电流或者是电容短路,不是充电电流。

网友B:
黑屏过几次,都通过同时长按home和电源按钮救活了,坚持按住20秒以上。还有一次是接苹果电脑iTunes有个恢复模式

网友:
听筒应该就是脏了。新电池换上没反应还真不太清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黑屏过几次,都通过同时长按home和电源按钮救活了,坚持按住20秒以上。还有一次是接苹果电脑iTunes有个恢复 ...

请教,我的SE也是黑屏后就再也启不来了,连电脑,爱思显示进入了DFU模式,按正常的方法都无法退出,直接更新固件也失败,显示错误6.
连itunes显示手机处于恢复模式,但点恢复iphone或者按者shift再点恢复下载固件,都失败,显示错误6.
是否还有其它的方法能求活?
另外,确认屏幕没有问题,尝试恢复时,屏幕上能显示白屏幕图像。

网友D:
换根数据线再升级一下,我试过这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根数据线再升级一下,我试过这种问题

数据线换过,升级是用电脑升级吗。手机是我老婆用的,我对苹果有成见,不熟悉,也懒得折腾,还是回深圳后找个店看看…

网友:
是不是太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坏了,听筒脏了,数据线该换了

6S全网通64G的主板有没有优惠价,我要换个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主板卖哈哈哈

SE有出吗?
不挑成色, 耐用即可。

网友:
前几天我的旧se也白苹果闪了,折腾了几次用itunes恢复成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我的SE也是黑屏后就再也启不来了,连电脑,爱思显示进入了DFU模式,按正常的方法都无法退出,直接 ...

这个记不清了,我是按照网上教程来的,没有遇到错误就恢复了

网友E:
电池电量低报警一声后来就不开机,应该就是main vcc 通路上的电容短路耗电导致不开机。
业界通常是“烧机”大法,拆出主板,main vcc 这路电上夹上4.2v  摸哪里发烫(小心手指头烫出水泡),或者熏松香。找出短路的电容,抠掉,不用补回电容,一般就能开机。

修改错别字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池电量低报警一声后来就不开机,应该就是main vcc 通路上的电容短路耗电导致不开机。
业界通常是“烧机” ...

膜拜大神

网友:
大神出现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电池电量低报警一声后来就不开机,应该就是main vcc 通路上的电容短路耗电导致不开机。
业界通常是“烧机” ...

大神,手机进水开不了机一般有没有办法,开机震动一下,电源指示灯亮,然后关机再自动开机,就这么反复,国产机其实不想修的,就是里面的照片可惜了,实在没办法就只能把emmc拆下来飞线了,前一个摔坏的手机照片就这么找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神,手机进水开不了机一般有没有办法,开机震动一下,电源指示灯亮,然后关机再自动开机,就这么反复, ...

国产机因为我没有接触,所以不是很懂。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