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新买的笔记本,SSD的测试结果,写速度不是一般的慢

楼主(2019-02-10):
(图片)

网友:
恭喜你买的是3-5年前的SSD性能。

现在的SSD, 写速度也会达到500mb/s.

换三星evo860 系列SSD,对比一下就知道你的电脑上的SSD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你买的是5年前的SSD性能。

现在的SSD, 写速度也会达到500mb/s.

目前最快的应该是socket3的nvme. m.2接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最快的应该是socket3的nvme. m.2接口

楼主位的是SATA3接口。

网友B:
台电,你懂的……

这是我的:

网友:
楼主的速度确实太慢了
MSATA也该有400M左右的写速度吧
你这个100多M,跟机械硬盘差的不多啊

网友:
本来进来就准备开喷的,结果还要自己去查teclast原来是台电。另外楼主也顺便发一下到底是哪牌子的哪款啊,好让我喷一下(玩笑,楼主别生气)

网友C:
固态硬盘性能看4k,虽然偏低,但也比机械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固态硬盘性能看4k,虽然偏低,但也比机械好。

开机速度确实好快?开机速度看读吧?不写多少数据。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开机速度确实好快?开机速度看读吧?不写多少数据。

可以了。厂商降速可以一定程度降低质保压力(慢点不容易出错)。

网友E:
为何4K读数据会较写速度慢数倍?

网友:
楼上的笑完了,我来安慰下楼主,别太纠结测速参数,看下实际启动运行速度吧,毕竟你的4K小文件速度蛮好,作为系统盘,一般不会经常大文件写入的,所以实测运行的速度影响不大,也是很好的。便宜自有便宜的原因。

网友F:
128g的是什么本子。。。

楼主:
引用 网友F:
128g的是什么本子。。。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06324-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了。厂商降速可以一定程度降低质保压力(慢点不容易出错)。

网上查了下这个型号的SSD,是读500,写200。读基本是对上了,写与标称的低了80

网友:
我是进来安慰楼主的,不要太纠结跑分,做系统盘的话,无论你是SATA的还是NVME的,速度完全感觉不出来,除非是你大量的拷贝苍老师的电影。我机器上一块NVME的三星512M MLC,连续写入达到超过1.5GB/S,一块好多年前的INTEL 80G SATA3,写入只有70MB/S,实际上做系统盘的话完全没有差别。楼主要有点中国人的自信,你看我们中国的华为,愣是用老EMMC闪存跑出了UFS2.1的速度,所以不要再想不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何4K读数据会较写速度慢数倍?

我也不知道。用另外一款软件测试也是不稳定。红柱长短不一

网友:
忍不了就换一块,现在ssd也不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不知道。用另外一款软件测试也是不稳定。红柱长短不一

速度不稳,证明SSD性能不稳定。

网友:
说实话,你这个不太好吧。我13年自己diy.的ssd都比你这跑分高。拆了看看什么主控方案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机速度确实好快?开机速度看读吧?不写多少数据。

系统盘主要看小文件速度,也就是4k性能。

网友G:
固态还是三星的稳定些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固态还是三星的稳定些

是的,我相信了。

网友:
这个是我的~~

网友H:
PCIe接口的吗?
感觉PCIe接口的要快于NVMe的。

网友:
楼主比我的好点

网友I:
给你点心理安慰,这是我6-7年前买了一直用到现在的货

网友J:
引用 网友I:
给你点心理安慰,这是我6-7年前买了一直用到现在的货

乍一看还以为你的是U盘

楼主:
引用 网友I:
给你点心理安慰,这是我6-7年前买了一直用到现在的货

新的时候就是这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H:
PCIe接口的吗?
感觉PCIe接口的要快于NVMe的。

nvme就是用pci-e x 4通道

网友H:
引用 楼主:
nvme就是用pci-e x 4通道

NVMe理论上是和PCIex4一样的,
但是我发现PCIe接口的SSD要快于M.2(NVMe)接口的SSD。

楼主:
引用 网友H:
NVMe理论上是和PCIex4一样的,
但是我发现PCIe接口的SSD要快于M.2(NVMe)接口的SSD。 ...

是纯pci-e接口?不是m.2?有这种接口的硬盘?

网友H:
引用 楼主:
是纯pci-e接口?不是m.2?有这种接口的硬盘?

有的,
类似下图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的,
类似下图这种:

偏门产品一般都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的时候就是这速度?

这硬盘太老了,当年就只有这么点速度,不过到现在用着都还ok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乍一看还以为你的是U盘

也就跟现在稍微好点的u盘差不多,哈哈

网友:
三星970 EVO 240G NVMe接口,测速如下:

楼主:
快的都是nvme

网友K:
引用 网友H:
PCIe接口的吗?
感觉PCIe接口的要快于NVMe的。

是pcie接口的~~

nvme,好像也是走pcie信号呀

走的信号线本质是一样的

只要是X4,都快

而intel最新出的,地表最强4K,特别快而已,呵呵

网友H:
引用 网友K:
是pcie接口的~~

nvme,好像也是走pcie信号呀

哈哈,
看来我停留在~2年的认知,
那个时候三星秒杀Intel,

半年前刚败了两块三星970Pro,1T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H:
哈哈,
看来我停留在~2年的认知,
那个时候三星秒杀Intel,

嗯嗯,intel出了黑科技傲腾~~

其他家的旗舰,都被吊打了~~

网友:
没有4k对齐?你这个不光是写慢啊,读更慢的惊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嗯嗯,intel出了黑科技傲腾~~

其他家的旗舰,都被吊打了~~

傲腾是PCI-E X 4, 主板一般是有两个pci-e, 一个是PCI-E X 1,另外一个是PCI-E X 16 ,只能插PCI-E X 16槽了,但如果插了PCI-E X 16槽,显卡就没有地方插。

网友K:
引用 楼主:
傲腾是PCI-E X 4, 主板一般是有两个pci-e, 一个是PCI-E X 1,另外一个是PCI-E X 16 ,只能插PCI-E X 16槽 ...

我的是X79配3960X,服务器CPU,pcie通道管足,足够插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的是X79配3960X,服务器CPU,pcie通道管足,足够插

280G要1899.00元

网友:
CPU省下来的钱,补贴到硬盘,哈哈哈

网友:
现在的品牌SSD最差的也不至于这样

网友L:
三星的850 EVO  开了RAPID 但SATA硬盘接口是3Gb/S的,公司电脑太老了,所以这个测试出来的并不是最优性能

网友K:
引用 网友L:
三星的850 EVO  开了RAPID 但SATA硬盘接口是3Gb/S的,公司电脑太老了,所以这个测试出来的并不是最优性能 ...

这个是跑内存的分数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K:
这个是跑内存的分数了。。。。

哈哈,刚刚测试的是C盘,刚换到D盘,跑分更吓人。
不管有没有内存在助力,实际读写速度能上来,就是实际效果呀,三星的盘还是可以的……

网友:
我11年的苹果笔记本,加了固态硬盘,再换了个8G内存,现在飞起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L:
哈哈,刚刚测试的是C盘,刚换到D盘,跑分更吓人。
不管有没有内存在助力,实际读写速度能上来,就是实际 ...

三星EVO 850 是SATA3 接口,读写速度500兆/s。

你的测试结果肯定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星EVO 850 是SATA3 接口,读写速度500兆/s。

你的测试结果肯定有问题。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所以图片注释都写成了 “高的是不是有点不太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台电,你懂的……

这是我的:

台电不是台积电

网友(2019-03-27):
引用 网友B:
台电,你懂的……

这是我的:

他家U盘没多久就坏,用的都是传说中的黑片么?

为啥他家这么黑呢

网友:
被骗过2次,第一次不知道,第二次买到后才知道

这家是李鬼么?取名和台积电这么相似

网友:
一样被坑了,也买了个写入速度128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