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 RTOS 中能否将某个任务的代码替换 如IAP操作

楼主(2019-02-11):
最近在编写FREE RTOS 程序 有些任务的功能可能以后会更改 变动 但又不想讲整个系统重新刷 请教哪位高手 我只想改掉某个任务代码 如IAP操作方式 修改掉某个任务 不知道有什么方法可以做到 谢谢

网友A:
思路
自己加一个section,把这个函数指定到这个section,iap更新这段flash
__attribute__((section("section_name")))

网友:
移植macropython吧

网友B:
如果是一个boot+app式的系统,iap更新整个app,没问题
如果是app中IAP更新某个模块,问题就多了,因为涉及模块间变量、函数互相引用的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思路
自己加一个section,把这个函数指定到这个section,iap更新这段flash
__attribute__((section("sectio ...

谢谢 我用KEIL 编程的 section 涉及的编写涉及哪些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一个boot+app式的系统,iap更新整个app,没问题
如果是app中IAP更新某个模块,问题就多了,因为涉及 ...

谢谢你的回复 我是在 FREE RTOS环境下 更新修改某个任务。

网友:
顶一下,后续有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