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microchip无刷电机的程序驱动我的电机转速显示不正确

楼主(2019-02-11):
我使用了microchip 的代码(openloop和closeloop都测试了)和硬件,仅修改了极对数,原来是5,被我改成15.
电机如下链接: 平衡车使用的15对极的电机。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3#detail

我做着玩玩的。

现在的问题是 平衡车的电机可以妥妥的转动
但是 通过串口输出的转速信息不对,有很少时候能感觉是对的

所以,我的问题就是,转速怎么让他显示正确?
实际转速我估计是120转每分钟,而串口显示大约是如下的:(有规律,每7到8行变一下)
speed 2099 rpm
speed 2099 rpm
speed 2099 rpm
speed 2099 rpm
speed 2099 rpm
speed 2099 rpm
speed 2099 rpm
speed 2099 rpm
speed 4088 rpm
speed 4088 rpm
speed 4088 rpm
speed 4088 rpm
speed 4088 rpm
speed 4088 rpm
speed 4088 rpm
speed 4088 rpm
speed 1099 rpm
speed 2099 rpm

楼主:
我自己顶一个

网友:
可能定时器计数太快溢出了
最好是把每次换相时定时器的计数值发出来看看

楼主:
自己结帖  是因为霍尔信号被驱动干扰 导致多次读取到hall 位置,从而不断进入中断,不断重复或者混乱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