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友新年好!请教一下蓝牙键盘用什么芯片最好?

楼主(2019-02-11):
先给各位坛友拜个晚年,祝各位诸事顺利,心想事成,最好都变身为风口上的飞猪!
本人手头一个HHKB BT坏了,初步判定是蓝牙模块坏了,日本买的,已过保,返修比较麻烦,只能自己动手DIY。此键盘的蓝牙模块是博通的BCM20730,BT3.0的只有规格书,无其它资料,想换成一个有资料的BT4.0或BT5.0的芯片或模块上去,请问哪个方案最好呢?我对于键盘上的蓝牙方案不是很了解,特此请教大神坛友!如蒙赐教,不胜感激。
手头有CYPRESS的蓝牙4.0的开发板和dongle,玩过几次就吃灰了,算是有一定的基础吧。

网友A:
如果不是为了学习打算DIY,不如买我的成品模块。
我用的是NRF51822,在厂家DEMO基础上加了一些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为了学习打算DIY,不如买我的成品模块。

愿闻其详!贵司用的什么芯片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愿闻其详!贵司用的什么芯片呢?

NRF51822,个人DIY的,不是公司。

楼主:
引用 网友A:
NRF51822,个人DIY的,不是公司。

逛了一下贵店,牛气冲天的样子,佩服!
请教一下,你说的这个芯片跟BCM20730差不多是同时代的,为什么市场上大量的无线蓝牙键盘还在用BCM20730呢,博通这个芯片是2008年左右诞生的,貌似罗技的也用它,我手头有CC2540的参考方案,不太清楚这几款芯片优劣,还望赐教!
我手头有两把机械键盘和一把HHKB有线版要改,后续肯定会光临贵店。

网友:
52832  52840

网友A:
蓝牙4.0从底层分为了两种技术,互不兼容。一种是传统蓝牙,兼容之前的3.0,高带宽高延迟高功耗(都是相对BLE),蓝牙耳机等采用这种模式。另一种是新加入的BLE,低带宽低功耗低延迟,适合键盘鼠标,温度计,穿戴设备等。
BCM20730出来的比较早,是3.0的,所以用在键鼠上体验不怎么好。
NRF51822和CC2540是第一代蓝牙4.0BLE芯片,功耗低延迟低,和2.4G模式的键鼠感觉不到什么区别了,唯一不方便的是无法进BIOS。
NRF51822可以和他家的NRF24LU1做成2.4G的键鼠,可以进BIOS。现在选型的话可以选NRF52832,NRF52840(业余条件不好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牙4.0从底层分为了两种技术,互不兼容。一种是传统蓝牙,兼容之前的3.0,高带宽高延迟高功耗(都是相对BL ...

明白了,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蓝牙4.0从底层分为了两种技术,互不兼容。一种是传统蓝牙,兼容之前的3.0,高带宽高延迟高功耗(都是相对BL ...

ble的延时绝对不低。查到ti的方案都要7.5ms最低连接响应间隔。我用m215很舒服,唤醒极快,就是太耗电了。而新的就很蛋疼,键鼠一多就经常掉线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ble的延时绝对不低。查到ti的方案都要7.5ms最低连接响应间隔。我用m215很舒服,唤醒极快,就是太耗电了。 ...

谢谢提醒!
我就很好奇为什么HHKB BT这种售价两千大洋的键盘还在用老掉牙的BCM20730!
不知道苹果的那个蓝牙鼠标和G5键盘用的什么方案。
我有一个苹果的蓝牙键盘,用得比较少,没感觉到延迟,我打字很快。

网友A:
引用 网友B:
ble的延时绝对不低。查到ti的方案都要7.5ms最低连接响应间隔。我用m215很舒服,唤醒极快,就是太耗电了。 ...

7.5ms对于人来讲还不低?神反应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7.5ms对于人来讲还不低?神反应速度?

对打游戏的来说,会产生较大的累积误差,俗称,指针漂。因为打包时数据实际是7.5ms之前的数据,不是实时的。一般使用倒无所谓了。

网友:
打游戏就 不要用无线键鼠了,一个干扰造成的延时肯定不止7.5ms。
我的使用感受是蓝牙4.0在延时方面和2.4G已经没有区别了。和有线也没什么区别,当然我不打游戏。

网友C(2019-10-06):
楼主你的键盘怎么样了,最近想DIY键盘玩玩(搜到这个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的键盘怎么样了,最近想DIY键盘玩玩(搜到这个帖子)

弄好了,用的TI的蓝牙模块。github上有源代码。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弄好了,用的TI的蓝牙模块。github上有源代码。

大佬求个链接,我想搞60键的键盘玩//类似gh60那种,但是我想要cherry 矮轴。。。cherry low profit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佬求个链接,我想搞60键的键盘玩//类似gh60那种,但是我想要cherry 矮轴。。。cherry low profit ...

https://github.com/tmk/tmk_keyboa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