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波特率支持1843200波特率的串口调试助手

楼主(2019-02-11):
如题,想找一个支持高波特率的串口助手,我找到一个,但是不稳定,数据一多就死机了。见附件。

网友A:
首先串口设备的驱动要支持这个波特率,你用的硬件是什么?。我用过2m波特率的485,驱动里面没这个波特率了,用啥都不行。最后用stm32做了个usb转串口就好了。上位机波特率就无所谓了,都是usb的缓冲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串口设备的驱动要支持这个波特率,你用的硬件是什么?。我用过2m波特率的485,驱动里面没这个波特率了 ...

XR21V1414, USB转串口,支持1.84M,用我楼主位的软件能接受,但是很快就死机了。还有就是用PUTTY, 但是Putty只支持ascii,不支持16进制,有很大乱码

网友B: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E4%B8%B2%E5%8F%A3
正点原子的XCOM号称支持自定义,我没有用过,你可以试试

网友:
SSCOM V5.13啊

网友C:
sscom32没问题啊,自己随便写
死机多半是芯片问题,cp2102上2M没问题的。再不行就用pcie转串口的转接卡,一般都是4M、8M往上

ps. 都上兆了,没必要再凑9600的整数倍吧,直接250k/500k/1M/2M就行了,多省事。
不然还得找专门的晶振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93362&highlight=%E4%B8%B2%E5%8F%A3
正点原子的X ...

实测接收了30S没有软件挂掉,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sscom32没问题啊,自己随便写
死机多半是芯片问题,cp2102上2M没问题的。再不行就用pcie转串口的转接卡,一 ...

底层的传感器是这个速度,没法调整了,我在FPGA里面转换成2M倒是可以用SSCOM了,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测接收了30S没有软件挂掉,非常感谢!

正点原子会请求联网,不知道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