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点烟头自动断电电路设计DIY,欢迎讨论

楼主(2019-02-11):
我们知道,大多数汽车的点烟器在熄火后是不断电的,当我们在点烟器上给行车记录仪,导航仪供电的时候,容易造成汽车电瓶放电过度,导致汽车电瓶提前报废。
现在市场上针对这一类问题采用的是低压断电保护,即电瓶电压低到某个值的时候,自动关闭电源输出。

此贴的目的:
1)市场上在销售的产品质量参差不齐,万一设置的低压保护值太低,那也起不到保护电瓶的目的。电工自己设计的线路会更可靠。
2)探讨除了电瓶低压这个方案,还有没有一些更可靠的保护方案

如果有必要,方案讨论好后,我们可以设计出一套方案给群友自由使用。

网友:
貌似用深度学习训练打着的车和没打着的车的电压波形可以有效区分车的状态。想起来曾经遇到过一辆车,说是电路漏电,停车之后得手动关电闸。

网友A:
有个问题 ,电压过低如何切断电源

网友:
有这么麻烦么?汽车上有熄火停电的回路,ACC电源就是。比如左右大灯,近光灯,前后雨刮器,雾灯,都需要ACC状态才能启动。
直接把行车记录仪接到上述回路即可。我就是和后雨刮器并联的,共享一个保险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问题 ,电压过低如何切断电源

不是切断电源是切断负载吧;我的车熄火,点烟器断电

网友B:
汽车电瓶电压12v多点,打火后一般14v左右。

网友:
从汽车保险盒找到ACC电压,利用这个电压控制一个大电流继电器,继电器触点接到点烟器回路就行了。

网友:
我们知道,大多数汽车的点烟器在熄火后是不断电的。

第一句我怎么就觉得不成立呢,我经受的两台车都不是这样的,一台经济小车,一台稍好的。关闭发动机后几分钟,点烟器断电。

只要是设计良好的车辆的供电系统,即使不体现在点烟器上,也必然在配电箱设有受车辆是否发动控制的继电器和供电输出线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汽车电瓶电压12v多点,打火后一般14v左右。

很多电瓶负极带电流传感器的车,启动后也会出现12V的情况,简单判断电压不可靠。

网友:
那就把电压值取高一点呗

网友:
很多车熄火后点烟器就断电了

网友:
我的熄火后就断电了,我还打算自己把行车记录仪接到电瓶上去呢。

网友:
同意4L的说法~~

网友:
点烟器就是ACC啊 熄火断电,最起码我见过的车是这样的

网友:
如果我设计,搞个灵敏度高的传感器,运动情况下通电,不运动情况下延时10分钟断电。还有电压上升通电。

楼主:
看来我还不知道很多车点烟器熄火断电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回复。
电工的乐趣就是折腾,按15楼的建议,搞个带单片机和加速度传感器的。 可以用ST的M0和ADXL345做运动检测。这样当发动机启动或者车受到撞击的时候,输出电。发动机关闭后,延时停止电输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我还不知道很多车点烟器熄火断电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回复。
电工的乐趣就是折腾,按15楼的建议,搞个带 ...

玩玩可以,做产品这么做就亏大了。

网友:
点烟器在熄火后是不断电的? 楼主家里是什么车?我家熄火后不会断电,但锁车后都会断电!!!

网友:
多弄一块电池吧

网友C:
经典福克斯,点烟器不断电。习惯了下车拔。我很好奇这样设计的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经典福克斯,点烟器不断电。习惯了下车拔。我很好奇这样设计的目的。

因为他是福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经典福克斯,点烟器不断电。习惯了下车拔。我很好奇这样设计的目的。

07款福克斯两箱丐版,熄火延迟断电。

你的简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07款福克斯两箱丐版,熄火延迟断电。

你的简配了。

11款,测试过两次,超过15分钟点烟器不会断电,小仪表盘延时断电。

网友:
很多车是断电的吧,反正我的是,我还想要不断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