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蓝牙音箱音质提升方面请教有经验的人

楼主(2019-02-11):
如题,想搞个蓝牙音箱玩一玩(分左右低声道,高音喇叭(可忽略),单个低音喇叭功率在10-20W之间,高音喇叭5-10W之间),现在不知道怎么提高音质,疑惑如下,望高手指点一二

1、蓝牙的速度在那摆着,也许通过蓝牙就没法实现好的音质。这样的理解对么?如果是那么一些好的头戴式蓝牙耳机为什么音质都不错?但是头戴式功率不大
2、学习哪类知识或者有哪些书籍有助于提高对音箱相关知识的理解? 这个最关心
3、目前用到的是D类功放芯片(STA339系列、TPA3116系列、PAM8610系列芯片等等等等),这些买了开发板,接了10W的喇叭,但是感觉音质不是想象的那样,是不是要加个音呛什么的,单独光秃秃的喇叭声音真的是欲哭无泪,不懂。。。。

以上问题烦请有兴趣的人指点一二,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蓝牙速度尚可吧,带个音箱支持到1mbps问题不大,我手机传笔记本用蓝牙发文件速度有150KB的速度吧。ble不清楚。单个喇叭是不可能有什么音质的,不要想了。没有谐振腔,普通小喇叭低音顶多下到300hz。谐振腔用于增强低音。

网友:
找支持ldac的蓝牙模块

网友:
楼主要自己做音箱吗?好像有人说过,音箱是很难自己做得好的,还是买吧
蓝牙模块的话,选支持APTX以上音频编码格式的,比如选支持APTX-HD,
或者3楼说的支持LDAC的,不过都要手机支持这种格式才行。

网友A:
感觉,咋样都不行,我买了taobao上人气最高的蓝牙功放,支持aptx,还是失真很大,和一根3.5的普通线差很远。

网友:
你这个问题可以分解为,蓝牙,功放,分频,音箱,匹配。看看你能做好哪个吧

网友:
选 csr 芯片, 带 aptx 这是最明显的提升。做到之后再看下一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咋样都不行,我买了taobao上人气最高的蓝牙功放,支持aptx,还是失真很大,和一根3.5的普通线差很远 ...

尽量选APTX-HD的吧,不过也要手机支持aptx或APTX-HD,不过最好还是ldac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咋样都不行,我买了taobao上人气最高的蓝牙功放,支持aptx,还是失真很大,和一根3.5的普通线差很远 ...

我只买模块,然后输入到老音响, 基本能达到CD 水平。 你想把所有电路集中到一块小电路板上还要出好声音,这是科幻电影水平。

网友:
买个车机,弄块木板自己做音箱玩吧。音箱都没有谈什么音质。搞不好你只是动次打次的低音而已。

网友:
决定音质的有几个方面:喇叭+腔体+功放+DSP(可能没有)+音源
1、喇叭一定要有腔体,没有腔体的喇叭会造成声短路,就是喇叭正面震动和背面震动的声音相位相差180°,刚好抵消了,声音出不来
2、腔体也分很多种,建议高音喇叭用密闭腔体,低音喇叭用导向管
3、用3116这类只能接BTL模式的,如果接要接低音炮,还需要另一颗3116接成PBTL模式来驱动低音喇叭。楼主可以选一颗带SE模式的功放,比如5731(5711)
4、现在普通的蓝牙基本上都是48K采样率,24bit的位长,基本上能满足你对音质的要求
5、有条件可以加一颗专业的DSP,但是像5731这种功能也会自带DSP,但是功能非常弱,只有一些简单的DRC,处理速度并不是很够。

综上,楼主现在的问题,主要还是集中在喇叭和腔体上,功放和蓝牙的功能基本不会是限制音质的地方

网友:
1、蓝牙音频编码
https://blog.csdn.net/shepinfangdaqi/article/details/54486100
看看你的手机支持那种编码?
2、蓝牙芯片可靠性。现在csr 蓝牙音频   市场中高端。
         射频不可靠断断续续和延迟
3、延迟
     在耳机中延迟有两个地方有影响:看视频 声音不同步。  玩游戏声音不同步。  现在只有airpod 解决这个问题,1278 一个真心贵。音响或许要求不是这么高。
4、同步  。蓝牙耳机左右立体声并且同步,很有难度。

以上都是蓝牙芯片和协议本身要解决。后期才是音响部分内容。

楼主:
感谢楼上的各位回复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