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9带鱼屏显示器值得电工入手吗?

楼主(2019-02-11):
最近想买一个显示器,主要用来写代码,为了方便一遍看手册,一边开SI敲代码,然后开一堆工具软件作为调试用。
基本上没有游戏需求
偶尔看看电影吧
不知道21:9超宽屏用起来感受如何?什么尺寸合适点?29寸?34寸?
用过的朋友来推荐一下呗

网友:
就新鲜一阵子,

网友:
我觉得没有两个显示器实用

网友A:
有没有系统级别的分屏软件,当两个屏使用,无缝拼合的双屏。

网友B:
个人认为缺的是高度而不是宽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认为缺的是高度而不是宽度

转向90度,够高的。

网友:
还是用2K屏吧,带鱼屏是:2560*1080的。

网友:
值得,右边开一堆调试窗口之类,或者两个80列编辑器并排,很爽。
不过必须34寸的,否则字太小了。

网友:
这么长的显示屏优势在哪?

网友:
频繁转动颈部,可以锻炼颈部肌肉

网友:
不如两个24寸的显示器实用

网友:
我办公室是1920*1080的双屏,家里是飞利浦 4K 43寸 + 老的20寸做双屏。感觉各有优点,4K屏不再加一个屏还是不够用的。
1920*1080的双屏,一横一竖,横屏用来画板小了一点但也马虎马虎够用,画画小板还行。竖屏写代码、看PDF文档倒是很顺手,可以显示很清晰的整页,总体用着比4K屏轻松,就是画板屏不够大。
43寸的感觉太高了,坐远了看不清,坐太近要经常抬头看,比较累。4K单屏画板超爽,不过还是必须加个屏专门显示原理图。
总结就是屏高度达到一定值后就是屏越宽越好了,因为转头相对抬头要轻松很多。

网友:
参考我这个

网友C:
两个显示器,一横一竖 才是程序猿标配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个显示器,一横一竖 才是程序猿标配

尝试过,非常不习惯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系统级别的分屏软件,当两个屏使用,无缝拼合的双屏。

可以尝试这个。DisplayFusion Pro 是一款多功能的多显示器管理工具,也是DisplayFusion的最新专业版本,相较于之前的版本,该软件在保留了一贯的多监视器任务、显示器控制、窗口管理、多监视器壁纸功能以及触发器等显示器管理功能之外,还新增了监视器衰落功能、新的图标集与新壁纸供应,同时还支持Windows 10的混合DPI环境与47种界面语言,能有效保证用户不会因为不同的使用环境与不同的界面语言而无法使用,并且若是你手机上也有这款软件的应用,还能直接通过手机来控制电脑的显示器窗口

网友:
一个显示代码,一个显示原理图等,超爽

网友:
Mark 过来学习一下,正打算新房下来后,重新配一套台式机,不知道怎样搭配显示器才最舒服。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尝试这个。DisplayFusion Pro 是一款多功能的多显示器管理工具,也是DisplayFusion的最新专业版本, ...

好,有了带鱼试试

网友:
两个显示器,一横一竖来的爽。

网友E:
一个带鱼屏不如两个显示屏。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个带鱼屏不如两个显示屏。

两个屏,搬家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