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我帖子中图片是雷达吗?这东西对人体有影响吗?

楼主(2019-02-11):
老家那里修了个飞机场,过年时去亲戚家玩,看到直线约两百米远的地方有个东西,家里人都说是雷达,请问坛子里的兄弟,这个是什么雷达?对人有影响吗?在平板上面放只鸡,然后雷达开机后能把放上去的鸡烤熟吗?

网友:
转不转?不转的一般不是雷达,只是个抛物面接收天线

网友:
即使是,也不到你身上来,甭操心了

网友:
能把放上去的鸡烤熟的,是微波炉

网友A:
这个是VOR,全向信标,给飞机导航用的,工作在VHF频段,和收音机电台差不多,大信标一般功率是200W,近场的小信标一般功率是50W。
如果有准确的GPS位置,可以查到信标台识别码,或者用全频收音机或业余电台,可以收到VOR发出的识别码Morse Code。

补充:忘了回答问题,1、这不是雷达,是只发不收的;2、一般认为对人没影响,玩业余电台的,经常用这个频率,没见谁受过什么影响;3、不能,平板是地网,上面那一圈圆的才是天线。

网友B:
5楼说的很全面了,频率低功率小,对人体完全无害。

大直径的金属平台,是电磁波的反射网。周边障碍物越来越多,只好抬高并加大反射网。

空管局的正规单位,门口为啥不挂牌子?

网友:
楼上专业人员,学习了

网友C:
菌用radar貌似可以烤肉。从哪里看的有哥们在菌事基地雷达站实习小兵,大功率相控雷达一开,辐射方向经常掉死鸟。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一个小地方搞个飞机场,每天也就十班飞机,坐等风头过去飞机场无机可飞,特么的档国的钱往一些人口袋里转太容易了。

网友:
不经专业人士解说,还真认为是抛物面接收天线,受教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VOR,全向信标,给飞机导航用的,工作在VHF频段,和收音机电台差不多,大信标一般功率是200W,近场的 ...

就算修机场建雷达,民航也是二次雷达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就算修机场建雷达,民航也是二次雷达

二次雷达是空管雷达,和一次雷达一起用的,二次雷达天线一般和一次雷达是同轴安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5楼说的很全面了,频率低功率小,对人体完全无害。

大直径的金属平台,是电磁波的反射网。周边障碍物越来 ...

VOR小机场设备是机场的,不是空管局的。这玩意一般是无人站点,下面就是个设备机房而已。

网友E:
只发不收, 感觉不一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只发不收, 感觉不一定吧

VOR &DME 原理了解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次雷达是空管雷达,和一次雷达一起用的,二次雷达天线一般和一次雷达是同轴安装的。 ...

好专业呀!

网友A:
认真玩玩微软的模拟飞行,这些知识就都需要学了,VOR,ILS,Morse Code得会,不然可能找不到降落的跑道。

网友:
有影响,恰巧在底下走过,砸下来的话,会被砸死。。。

网友:
5楼专业解析。受教了。

网友:
借个频谱分析仪扫一下,信号强的话对着那面墙搞些铁丝网挡一下。

网友:
涨姿势了,还以为是个抛物面天线。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菌用radar貌似可以烤肉。从哪里看的有哥们在菌事基地雷达站实习小兵,大功率相控雷达一开,辐射方向经常掉 ...

wye11083 兄,那个貌似是我说的吧?!于 84 年在导弹部队服役两年,光是当学生上这导弹系统原理线路图与故障排除的课就用了半年去了!
我不能告知您我是学的哪一种导弹,但是这导弹在当时是可达 2.5 倍音速的,整个系统有配一座搜索雷达(就是一直 360 度在转的)与照明雷达。
光是搜索雷达的功率也不小,都是上好几 GHz 的。而照明雷达(中译-火控雷达),这个功率就更大了!能移动的金属物体都能锁定,也很好玩!
但就是月球我怎么锁都无法锁定,估计是太远了哈~ 整个系统内照明雷达不只一个,它可自动或手动追着目标(战机或导弹)所反射回的雷达波
,让导弹朝这反射波直奔而去,几乎可以射后不理。但也可以按下自毁的按钮,就在发射按钮旁紧邻着而已...
因为发射后没十几秒就会命中目标,所以时间很短,手也不需大幅移动就可按下自毁,怕的就是接到通知是误锁定到自己的飞机或是客机。
而当时我学的那套导弹系统,就算是战机撒了铝片也不会让导弹造成误判,其原理我不能说,那是美军当时的黑科技,请您与各位能谅解哈!~

网友:
五楼回答的好专业啊!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认真玩玩微软的模拟飞行,这些知识就都需要学了,VOR,ILS,Morse Code得会,不然可能找不到降落的跑道。 ...

微软的模拟飞行光地图都大得惊人~~~~~~

网友G:
引用 网友F:
wye11083 兄,那个貌似是我说的吧?!于 84 年在导弹部队服役两年,光是当学生上这导弹系统原理线路图与 ...

一直以为雷达是超声波,看来你说的是电磁波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一直以为雷达是超声波,看来你说的是电磁波了。

都算是的啊!超声波倒车用测距雷达,超声波鱼探机用雷达。
电磁波的频率高些也是能做成雷达的,目前航空用的雷达以微波居多。
而在道路上也有测速雷达及流量监控雷达。而激光也可以做成雷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都算是的啊!超声波倒车用测距雷达,超声波鱼探机用雷达。
电磁波的频率高些也是能做成雷达的,目前航空 ...

谢谢!学习了,大概意思是只 要有返回的能量波能按一定规律去接收的,都可以叫做雷达吧,不 管是超声波还是电磁波都是的。

网友:
这是接收天线吧,不是雷达

网友:
就算是雷达,能量都到天空了,没有事

网友H:
引用 网友F:
wye11083 兄,那个貌似是我说的吧?!于 84 年在导弹部队服役两年,光是当学生上这导弹系统原理线路图与 ...

你已经说了, 服役时间84年, 2.5马赫, 我猜是霍克

网友F:
引用 网友H:
你已经说了, 服役时间84年, 2.5马赫, 我猜是霍克

是啊!美红石兵工厂的产品,每一枚造价可以在当时的台北市买到一户 300 平米以上的高楼楼房!哈~
不过这整套系统内最好玩的算式那台超迷你的吊弹车了,单人座的小履带车,就像是没炮塔的超小战车。
内部就只有两个手柄控制两边履带的转向,没事开着它在部队内到处跑蛮好玩的,除此之外其他的就不好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啊!美红石兵工厂的产品,每一枚造价可以在当时的台北市买到一户 300 平米以上的高楼楼房!哈~
不过这 ...

原来以为PRC辣么早有那么先进的蛋子,再仔细看,美菌的啊,真是卧虎藏龙

网友:
这个帖子信息量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