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仓库翻到一台fluke 15B万用表,又是该死的碱性电池 (32楼:尸体100元)

楼主(2019-02-12):
不知道是否仍有得救。

电池仓已经彻底损坏。主板上焊的电池弹簧也已经报废。这是我见过的宜家碱性电池最严重的漏液。(就算是金霸王估计也好不到哪里)

主板看情况,好像还没有坏。

等我使用洗板水清理好,加入3V电池试试能否使用。

如果可以使用,自己改造一下电池仓。否则只能报废了。

网友:
丢超声波洗一下。  应该没坏的

网友:
腐蚀得好严重

网友A:
腐蚀严重,貌似漏到背面触点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腐蚀严重,貌似漏到背面触点去了

好像没有。

反正死马当活马医了。

以后只使用碳性电池或可冲电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没有。

反正死马当活马医了。

最近特意买了一批碳性电池,把万用表、遥控器、挂钟的电池都换了,但不知能持续多长时间能不漏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特意买了一批碳性电池,把万用表、遥控器、挂钟的电池都换了,但不知能持续多长时间能不漏液 ...

GP/松下碳性已经证实不会漏液。但只适合电流不大的场合。

电流大的,如万用表、电动牙刷、鼠标等,还是老老实实可充镍氢电池吧。

反正以后想都不要想碱性电池就对了。

网友:
看起来腐蚀的很严重

网友:
我的Fluke 17也是长时间不用,因电池漏液问题弄坏了两次。现在乖乖定时一年半更换一组电池。
淘宝上有卖那种非原装的后盖和电池簧片,其中还有可以使用充电锂电池的,好像是手机的micro-USB方式。

网友:
确实是腐蚀的比较厉害。

我想这个漏液和腐蚀也和环境有关,莫总所处的东南沿海地区 空气潮湿 而且海风自带酸性  应该会加快腐蚀和漏液的可能性。

北方和内地情况会好很多,我见到的漏液情况也有但少很多。碱性电池漏液确实是个严重隐患,如果长时间不用的设备最好取出电池。

另外,莫总的15b应该是早期的,还是硬封ic ,后来新出的都是牛屎芯片的了。

网友:
塑料千万别用洗板水。

网友B:
挺好的板子,可惜了。看来以后高档的手持式用电池设备,可以增加一个“电池预警”功能,电池放置过久就提示! 呵呵

网友:
拍照好技术

网友C:
板子过孔存在隐患。宜家这个电池原来也不行啊。。刚买两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挺好的板子,可惜了。看来以后高档的手持式用电池设备,可以增加一个“电池预警”功能,电池放置过久就提示 ...

放到没有人知道的地方,怎么提示也没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板子过孔存在隐患。宜家这个电池原来也不行啊。。刚买两板。。

宜家算不错的了。

金霸王也同样漏液的,已经差点搞坏我另外一台万用表。

网友:
家里也有台15B,放了很多年了,偶尔用用,看到帖子担心漏液,去拆了电池看倒还好,2013年的原配电池,宁波双鹿的碱性电池,不过是黑色的,市场上比较少见。

网友D:
可充镍氢电池充一次电能用多久?

网友E:
稍微清理一下还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充镍氢电池充一次电能用多久?

爱老婆/宜家应该可以一年吧。

其它品牌自漏电比较大,可能撑不了1年。

楼主:
引用 网友E:
稍微清理一下还能用的

我也是这样想。

网友F:
镍氢电池也会漏液怎么破……只是量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镍氢电池也会漏液怎么破……只是量不大

镍氢电池会漏液?你开玩笑吧。

那个牌子的?

网友:
可惜了,硬封的15B,现在都是牛屎Ic了。

网友G:
我的也是,把电池焊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也是,把电池焊死了

我准备改装成7号2节的可冲镍氢电池。

(由于电池盒需要空间,5号电池盒不够位置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F:
镍氢电池也会漏液怎么破……只是量不大

不是吧,我这还有好几颗12年前的镍氢,还能用啊,一颗都没有漏液啊

网友I:
换了碳性电池很快就没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换了碳性电池很快就没电了

那只能爱老婆/宜家镍氢充电池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准备改装成7号2节的可冲镍氢电池。

(由于电池盒需要空间,5号电池盒不够位置了。) ...

15B原来的电池盒就是放5号电池的,把电池盒修好就可以放5号电池了,为何改成电量少很多的7号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J:
15B原来的电池盒就是放5号电池的,把电池盒修好就可以放5号电池了,为何改成电量少很多的7号电池? ...

我检查后发现:

1。主板上的电池弹片已经完全腐蚀需要更换。

2。电池仓的塑料已经断裂。

3。电池仓的弹片已经完全腐蚀。

估计要更换电池仓和弹片、更换主板上的弹片。这个都可能找不到原装的。

不如直接焊一个2节7号电池仓进去。

楼主:
刚才接上3V,  发现液晶没有显示。

拆开前面拔盘,也有电池漏液和少量腐蚀(表盘4块触片还是完好的)。清理干净,重新通电,仍然没有液晶显示。

不折腾了。当做尸体处理掉吧。

100元顺丰到付。
或107元申通包邮。
(没有表笔,找不到了)。

先到先得。

不建议维修后使用,因为线路板已经有轻微腐蚀,而且电池仓已经完全损坏。

可以拆零件。

外壳、液晶、主芯片、零件、表笔接口、里面的所有部件等,还是很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爱老婆/宜家应该可以一年吧。

其它品牌自漏电比较大,可能撑不了1年。 ...

我就是怕普通电池漏液搞坏万用表,我就用爱老婆电池用在17B上,都是放在老家,就是逢年过节回老家时用一下,已有近3年未冲电了也未提示低电压,真的很放心使用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刚才接上3V,  发现液晶没有显示。

拆开前面拔盘,也有电池漏液和少量腐蚀(表盘4块触片还是完好的)。清理 ...

还在的话我要了吧,来学习下福禄克的设计。

怎么付款给你?

网友:
把家里所有的遥控器、钟表的电池都换成镍氢充电的了,家里很多7号镍氢,虽然自放电大点,胜在不会漏液,充电也方便

网友F:
引用 楼主:
镍氢电池会漏液?你开玩笑吧。

那个牌子的?

两片松下口香糖电池,cd机用的存放了将近20年,蒙皮下有油状物渗出,负极可看到少许晶体,算是微微泄露。
不过也就镍氢能存这么久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是吧,我这还有好几颗12年前的镍氢,还能用啊,一颗都没有漏液啊

镍氢漏的比较温和,算是文明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还在的话我要了吧,来学习下福禄克的设计。

怎么付款给你?

微信和支付宝都行。

http://www.mailshop.cn/help.jsp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两片松下口香糖电池,cd机用的存放了将近20年,蒙皮下有油状物渗出,负极可看到少许晶体,算是微微泄露。 ...

机器的电池触电有没有受损?如果没有,就不算漏液。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还在的话我要了吧,来学习下福禄克的设计。

怎么付款给你?

收到你107元。

你邮购部随便下个订单(任何商品),留言fluke 15b,今天发货给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器的电池触电有没有受损?如果没有,就不算漏液。

这么说没有的,都是接近结晶的析出物,抖抖就掉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微信和支付宝都行。

http://www.mailshop.cn/help.jsp

已经微信付款107元,请查收下。地址我随后pm

楼主:
引用 网友K:
已经微信付款107元,请查收下。地址我随后pm

看40楼。

网友L:
南孚推出了一款号称10年不漏液的智能门锁专用电池,要不要了解一下?

网友M:
贵重商品设计时应该用独立隔离的电池仓解决这个问题。好像很多说明书上会写,长时间不使用请取出电池,但是没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M:
贵重商品设计时应该用独立隔离的电池仓解决这个问题。好像很多说明书上会写,长时间不使用请取出电池,但是 ...

问题来了:谁能预计长期不用?都认为迟些会使用,然后找不到或忘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南孚推出了一款号称10年不漏液的智能门锁专用电池,要不要了解一下?

不用。肯定比镍氢充电电池更贵。

网友:
电池的漏液导电性很好,一定要清理得很彻底才行

网友:
我发过三块表,双鹿碱性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