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在板子上集成一个16G的储存,各位大佬有什么推荐吗?

楼主(2019-02-12):
想在板子上集成一个16G的储存,各位大佬有什么推荐吗?

主控F407

接口没要求.

做记录用, 就是每分钟写一个30bytes的数据, 想一天行程一个文件, 这样可以存的越多越好,

程序没有用系统,

写的轮询, 时间到了就写一条.

原来板子上有W25Q128做储存,这样可以写2个月,

然后如果把U盘插上去,输入存入的时间, 就把数据搬到U盘上.

网友:
都不写一下大概的指标嘛,简单的话 上TF卡吧

网友:
得看主控支持什么样的接口。

网友A:
你这个也要简单介绍下啊,希望用什么接口,读写的频繁程度,你的板子是否跑系统,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也要简单介绍下啊,希望用什么接口,读写的频繁程度,你的板子是否跑系统,等等 ...

改了.

网友B:
sd卡最容易,只是时间长了容易接触不良。emmc也是不错的选择,只是bga有点慢焊接。其他,nand flash,代码会麻烦些。除此之外,还有cf卡啥的,就不占什么优势了。

网友C:
EMMC呗。 16G的。SD卡方式接上。简单而且可靠程度高。 再就是搞个NAND上去,坏块儿处理比较麻烦。  再有就是搞个U盘的主控上去,407按照u盘的方式访问NAND。再有就是TF卡,sd卡之类的了。但是有插座,如果工业上用的话感觉不大可靠。

网友:
我选tf卡

网友:
如果用tf最好别用那种弹簧式的,一震动就掉下来了。树莓派之前就是用的那种,经常掉。

楼主:
TF就是micro SD吧, 不明白为什么楼上的那位大佬为什么说工业上不牢, 我原来有一版本我直接焊了一个micro SD的读卡器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EMMC呗。 16G的。SD卡方式接上。简单而且可靠程度高。 再就是搞个NAND上去,坏块儿处理比较麻烦。  再有就 ...

EMMC的有点意思, 这个和手机的是一样的吧

网友:
tf或者emmc是比较好的选择,虽然两者本质差不多。相比nand不需要做额外的检验和写均衡……

网友:
引用 楼主:
EMMC的有点意思, 这个和手机的是一样的吧

嗯。用EMMC 两个问题:
1 采购的问题。
2 焊接的问题。BGA是逃不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sd卡最容易,只是时间长了容易接触不良。emmc也是不错的选择,只是bga有点慢焊接。其他,nand flash,代码会 ...

我是准备直接放上去了不取下来的, 所以应该不会有氧化的问题吧, 设备也是不动作, 不会移动, 只是纯粹的加热设备

网友C:
引用 楼主:
TF就是micro SD吧, 不明白为什么楼上的那位大佬为什么说工业上不牢, 我原来有一版本我直接 ...

TF,注定了要有个插座啊。那个玩意儿时间长了,或者运输途中震动,难免要重新插拔一下才能工作。
难道用胶把卡粘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TF,注定了要有个插座啊。那个玩意儿时间长了,或者运输途中震动,难免要重新插拔一下才能工作。
难道用 ...

有那么容易松吗,如果不行,我可以在PCB上攻牙上一个螺丝卡死它

楼主:
引用 网友C:
TF,注定了要有个插座啊。那个玩意儿时间长了,或者运输途中震动,难免要重新插拔一下才能工作。
难道用 ...

那个EMMC要BGA焊接,这个太难修了,我也狠担心它自己用着用着就自己脱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那么容易松吗,如果不行,我可以在PCB上攻牙上一个螺丝卡死它

螺丝不行。用胶应该更靠谱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EMMC要BGA焊接,这个太难修了,我也狠担心它自己用着用着就自己脱掉了 ...

BGA焊好了咋会脱落哩。
考虑维修,可以自己搞个转接板。BGA的转成2.54的插上去就行了。方便插拔。

网友:
引用 网友C:
TF,注定了要有个插座啊。那个玩意儿时间长了,或者运输途中震动,难免要重新插拔一下才能工作。
难道用 ...

插上去点胶,只要不是震动场合应该可以用。

网友:
sd卡,或者tf,可以在触点上做bga然后焊接并固定,就不怕触点氧化了

网友:
也问下,SD卡用哪种座子可靠?

不要需要用户插拔,直接配在板上用.

网友D:
现在有8脚贴片是sd接口的nand,和sd卡一个用法,可以试试。不过容量不大

网友:
EMMC,你值得拥有

网友:
要求:板子上集成一个16G的储存
直接把TF卡焊到板子上,简单又不怕掉。

网友:
既然能插U盘,你就一直插着U盘得了。
TF卡这东西总感觉不太可靠。。。
量产的话还是EMMC吧

或者NAND,就是折腾文件系统麻烦些。

网友:
tf卡,用那种翻盖的座子,不会掉。但是抗震动能力还是不好,不能在震动的情况下通电使用

网友:
NAND吧,软件KEIL都给你写好了,点几下鼠标的事

网友E:
TF卡直接焊在板上

网友:
TF卡,焊1.0的弯排针,改成直插的,用硅胶和电路板再粘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现在有8脚贴片是sd接口的nand,和sd卡一个用法,可以试试。不过容量不大

哦? 有这样的宝贝? 能否给个型号看看? 先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TF卡直接焊在板上

这个。。咋焊啊? 没两把刷子焊不上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哦? 有这样的宝贝? 能否给个型号看看? 先谢过了。

http://longsto.com/h-nd-461.html

网友:
像你这种低速率的,SPI NOR最简单可靠,16个1Gbit的就是16GB了,多简单,一个SPI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http://longsto.com/h-nd-461.html

谢谢!!!!

网友:
都用上F407了,成本也就在乎搞个rj45,上个tcp/ip吧数据都发电脑上保存得了,再大的数据流都存储得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D:
http://longsto.com/h-nd-461.html

看它的介绍,这个所谓的 SD NAND 好像就是 eMMC 芯片,就是封装改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TF,注定了要有个插座啊。那个玩意儿时间长了,或者运输途中震动,难免要重新插拔一下才能工作。
难道用 ...

直接把tf焊在板子上,座子钱都省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G:
直接把tf焊在板子上,座子钱都省了

哦。产品上有这么干的么? 好像没看到过。
焊接。。。 用风枪吹?
或者厚点儿的锡膏过炉子?

网友:
还是TF卡吧,性价比,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它的介绍,这个所谓的 SD NAND 好像就是 eMMC 芯片,就是封装改了。

是nand加了sd卡的控制器。debugdump论坛已经有人试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哦。产品上有这么干的么? 好像没看到过。
焊接。。。 用风枪吹?
或者厚点儿的锡膏过炉子?

焊盘长点,两边上锡,按上去对焊盘加热,手焊

网友:
手机TF卡,天天拿手里折腾,也没见多少比例因接触不良惹祸的,买优质插座才是重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哦。产品上有这么干的么? 好像没看到过。
焊接。。。 用风枪吹?
或者厚点儿的锡膏过炉子?

不少U盘这么干的

网友:
某宝搜 EMMC 转 然后有惊喜,你国人民太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