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如何确认:全局中断是否开启?CC寄存器无法读取!

楼主(2019-02-12):
STM8如何确认:全局中断是否开启?CC寄存器无法读取!

楼主:
寄存器说明里,只能靠汇编指令设置,没法读取。

网友A:
之前给COSMIC编译器写的macro:

static inline uint8_t __get_interrupt_state(void)
{
    return (uint8_t)((uint8_t) _asm("push cc\n pop a\n") & 0x28);
}
static inline void __set_interrupt_state(uint8_t istate)
{
    _asm("push a\n pop cc\n ", (uint8_t)(((uint8_t) _asm("push cc\n pop a\n") & 0xD7) | istate));
}

IAR自带这两个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给COSMIC编译器写的macro:

多谢。。。。。。。。。。。

楼主:
直接用在STM8上报错,不错思路不错,我等嵌入汇编试试。

楼主:
•开总中断 •_asm(“rim”);
•禁止中断 •_asm(“sim”);
•进入停机模式 •_asm(“halt”);
•中断返回 •_asm(“iret”);
•等待中断 •_asm(“wfi”);
•软件中断 •_asm(“trap”);

我要的是读取全局中断标志的命令,你那个是开启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