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层三阶板的压合顺序是怎样的呢?

楼主(2019-02-12):
如下图所示的一个10层三阶板,有机械孔和激光盲孔,板厂在制作这类PCB时的打孔顺序和压合顺序是怎样的呢?

楼主:
自己顶,有熟悉的朋友能给答疑解惑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顶,有熟悉的朋友能给答疑解惑吗?

咨询制版的板厂,和负责工艺的工程师交流一下是最靠谱的。

普通工艺来说,压合是:1-2-1中间的四层;两边+1;两边+1;两边+1。

但L1-L4,L1-L3这种钻孔好不好做要问板厂。
图示用到了VIA on VIA,那可能要是层层要镀平了,L1-L4,L1-L3这种跨层的VIA或许可以省掉,除非有高速线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