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手看看我这个SSD的接口是什么回事

楼主(2019-02-12):
笔记本的SSD,用软件查看是SATA3接口,但型号查是m.2接口

网友:
m2的sata接口

网友:
读取 500mhz
写入 150mhz

网友:
M.2是连接器形式,走的SATA协议

网友(2019-04-13):
M.2是形态,英文叫Form Factor。M.2形态的盘,宽度固定22mm,长度有42mm、80mm、110mm等几种类别。所以也有把长度加起来的说法:M.2-2242, M.2-2280。

M.2的形态,支持SATA接口,也支持NVMe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