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loat数据类型变量,printf输出错误问题

楼主(2019-02-13):
代码及结果如下:

代码:

结果:

楼主:
ubuntu 64位,gcc编译器

网友:
没错,数值越大,精度越低。

网友:
float有精度的 记得好像是只能保证8位有效数字
你的这个123456781234.1234,用科学计数是1.234567812341234*10^n,1.234567812341234这个数float只能保证1.2345678XXXX,XXX的准确度就不能保证了

个人理解,有错指正

网友A:
估计要用double类型才行。float可能是4字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要用double类型才行。float可能是4字节的。

赞同,建议更换为double试试。

网友:
float变量是7位有效数字,你的超出范围了,换double类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