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CB厂家的光学AOI测试能检测到断线吗?

楼主(2019-02-13):
如图,一直觉得AOI应该能检测到,或者检测到了,工人没有拿出来?

网友:
AOI是有检测域的,检测域越小、R、G、B浓度偏差收越窄,精度就越高。
显然你要检整板,要不误检率高,要不截到坏板能力弱。

网友:
这种问题是板材有问题,板厂不应该用这么差的板材。

网友:
这个应该是用外观检查机吧?AV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