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所示,请问覆铜为何会有空心区域?

楼主(2019-02-13):
如图所示,请问覆铜为何会有空心区域?

网友:
你这个L,N挺吓人啊

网友:
L和N反了,不过交流应该不会炸鸡。

网友A:
看起来像手工画成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像手工画成这样的

线当然是手工画,覆铜是自动的。。。破腿儿,经常有莫名其妙的少覆铜缺口,再覆盖一次了事

网友:
覆这么大的铜,上下层怎么不打VIA啊

楼主:
未完成版本

网友:
把泪滴去掉再敷铜

网友:
设置下焊盘的间距就可以覆盖了

网友:
设置禁止敷铜区域了吧

网友:
绘图软件出bug了,删掉重新画吧,之前我也碰到过

网友:
都是NET惹的祸吧,还是根本就没NET设置